STM32+nand flash调试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
调试STM32读写nand flash K9F1G08U0D的程序,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对nand flash的第一块的前两页
写数据,且从第一页的第一个字节地址开始写,写完之后,对两页的数据进行读取,若读取得到的
数据之前写入的数据一致,则执行其他操作。

通过函数 FSMC_NAND_WriteSmall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对nand flash写;
然后通过函数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对之前写的两页
进行读。
调试中发现,当程序执行到语句:
status =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时,便会进入到HardFault_Handler()函数中,不断地执行while(1)中的空语句。
如图1和12所示。

通过网上提供的“解决stm32进入HardFault_Handler的定位方法,将错误定位到了语句:

status = FSMC_NAND_ReadStatus();

如图123所示:

但还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先将程序附件呈上,希望有机会讨论一下,先谢过!

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

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

将错误定位在FSMC_NAND_ReadStatus()

将错误定位在FSMC_NAND_ReadStatus()

stm32 nand flash.rar

网友:
程序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可能的原因通常是:堆栈溢出或数组过界或指针指飞。
虽然FSMC_NAND_ReadStatue()中涉及到指针,但我并不认为指针指飞了。
因为程序中有很多 status。不论是对flash的写函数
FSMC_NAND_WriteSmallPage(T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还是对flash 的读函数
FSMC_NAND_ReadSmallPage (RxBuffer, WriteReadAddr, PageNumber);
或者对flash的块擦除函数:
FSMC_NAND_EraseBlock(WriteReadAddr);
或者状态读取函数:
FSMC_NAND_GetStatus();
它们的返回参数都用名称相同的status保存,
程序在main()函数之前定义了一个全部变量,但有时也是某个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虽然status这个变量名在程序中出现很多次,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影响程序的正确运行。
还是找不到方向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堆栈空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堆栈空间看看。

非常感谢版主的提醒,问题解决了。
方法:修改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s.d中堆栈段的大小改大点,如下图所示。

网友:
补充一下:
当;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栈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堆
这时,堆栈溢出,程序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
于是,将堆栈空间设置的大一点:
比如: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栈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堆
或者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栈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堆
再次谢谢版主的帮忙,thx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多人遇到,设置为精华,方便大家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很多人遇到,设置为精华,方便大家借鉴。。。。

恩,这里也分享一下正点原子的一个链接: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0/24152.htm
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学习受教了。有时候的确是栈设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