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采样问题

楼主:
A点为采样点,当有电容C时,采样管脚接在A点,A点电压1.7V;采样管脚没接在A点时,A点电压为1.43v;

                           当没有电容C时,   采样管脚接在A点,A点电压1.43V;采样管脚没接在A点时,A点电压为1.43v;

电压值为万用表测得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c小一点,A点的电压不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呀!楼主,需要把详细电路图贴一下。
还有程序的初始化。
你说的现象很奇怪,AD采样端口都是高阻状态,不大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你有地方配置错了。

网友:
让你用示波器看看,你没看?

实验条件呢?是实验板+杜帮线连接还是在产品上?

还是那个帖,还是那个叙述,标题又少了个28027 ………………

网友:
再者,那几个电阻,以及电容,数值多大的?

“ C小一点 ” 是怎么小?

总感觉楼主是要出脑筋急转弯题的。

网友:
C为104,不稳,C为103时A电压值一样,R1为100K,R2为50K

网友:
大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情况依旧,是实验板+杜帮线连接,求大哥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