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电后I/O输出高电平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我用MSP430F1232做一电路,用IAR调试发现电路一上电后就有I/O输出高电平,而我程序中设置是不输出的,并且每次情况不一,I/O口也会变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了

网友A:
上电默认是高阻输入,通常有内部弱上拉。这样用万用表去量可能是高电平。

网友B:
你的高电平是通过现象看出来的还是通过万用表测量出来的?
如果通过现象看出来的(例如IO接的LED或者继电器驱动脚。。。。。。)如果上电高电平对系统有影响,那就加个反相器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默认是高阻输入,通常有内部弱上拉。这样用万用表去量可能是高电平。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加了个下拉电阻这种现象就没有了,但不知道解决的方法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高电平是通过现象看出来的还是通过万用表测量出来的?
如果通过现象看出来的(例如IO接的LED或者继电器驱动脚。。。。。。)如果上电高电平对系统有影响,那就加个反相器做处理。

我用示波器测试的,加了下拉电阻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不知道解决方法靠谱不

网友:
硬件上看看是否有上拉或下拉电阻。程序中,把Io设置成输出确定电平,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