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8的程序问题,设置好了但是没有输出

楼主:
void TIM8_PWM_Init(u16 arr,u16 psc,u16 CCR1_VAL)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8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TIM8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也就是设定信号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的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

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不知道有没有错,望大家帮忙看下。
然后主函数是用用了TIM8_PWM_Init(999,0,500);

网友A:
看程序比较头大,你可以参照一下STM8的库,再看看中断是否打开

网友:
LZ说的是TIM8,不是stm8,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比较头大,你可以参照一下STM8的库,再看看中断是否打开

是需要打开中断?

网友A:
__enable_interrupt(); 打开总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enable_interrupt(); 打开总中断

我参考了下野火的,他的代码中没有打开中断。我上面的代码是需要打开吗?
很感谢你的回复,新手,见谅。

网友:
我用的TIM1,但也始终不能输出PWM波,具体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B:
我用TIM1也不能输出波形:
#include "pwm_output.h"
static void 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CCR1_Val = 50;
      u16 CCR2_Val = 50;
      u16 CCR3_Val = 50;
      u16 CCR4_Val = 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设置通道4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使能TIM1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1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1_GPIO_Config();
     TIM1_Mode_Config();
  }
只知道TIM1的时钟和TIM2的时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TIM1也不能输出波形:
#include "pwm_output.h"
static void 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CCR1_Val = 50;
      u16 CCR2_Val = 50;
      u16 CCR3_Val = 50;
      u16 CCR4_Val = 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设置通道4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使能TIM1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1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1_GPIO_Config();
     TIM1_Mode_Config();
  }
只知道TIM1的时钟和TIM2的时钟不一样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端口复用的问题。你那边也可以查下是否存在端口复用,顺便把定时器的初始化放在所有的初始化之后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端口复用的问题。你那边也可以查下是否存在端口复用,顺便把定时器的初始化放在所有的初始化之后试试看
我刚发现TIM1要打开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使能TIM1外设的主输出
现在也能输出PWM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发现TIM1要打开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使能TIM1外设的主输出
现在也能输出PWM了,谢谢

恩,互帮互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互帮互助哈!
你有用过STM32显示BMP图片没?
使用STM32的例程,可以显示图片,把图片换成其它BMP图片,修改Lcd_show_bmp(0, 0,"/tupian.bmp");,并把图片放到SD卡,液晶不能显示图片,那么图片的路径是如何设置的?
void Lcd_show_bmp(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unsigned char *pic_name)
{
        int i, j, k;
        int width, height, l_width;
        BYTE red,green,blue;
        BITMAPFILEHEADER bitHead;
        BITMAPINFOHEADER bitInfoHead;
        WORD fileType;

        unsigned int read_num;
        unsigned char tmp_name[20];
        sprintf((char*)tmp_name,"0:%s",pic_name);

        f_mount(0, &bmpfs[0]);
        BMP_DEBUG_PRINTF("file mount ok \r\n");
        bmpres = f_open( &bmpfsrc , (char *)tmp_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bmpres == FR_OK)
        {
                BMP_DEBUG_PRINTF("Open file success\r\n");
                f_read(&bmpfsrc,&fileType,sizeof(WORD),&read_num);
                if(fileType != 0x4d42)
                {
                        BMP_DEBUG_PRINTF("file is not .bmp file!\r\n");
                        return;
                }
                else
                {
                        BMP_DEBUG_PRINTF("Ok this is .bmp file\r\n");
                }
                f_read(&bmpfsrc,&bitHead,sizeof(tagBITMAPFILEHEADER),&read_num);
                showBmpHead(&bitHead);
                f_read(&bmpfsrc,&bitInfoHead,sizeof(BITMAPINFOHEADER),&read_num);
                showBmpInforHead(&bitInfoHead);
        }
        else
        {
                BMP_DEBUG_PRINTF("file open fail!\r\n");
                return;
        }
        width = bitInfoHead.biWidth;
        height = bitInfoHead.biHeight;
        l_width = WIDTHBYTES(width* bitInfoHead.biBitCount);
        if(l_width > 960)
        {
                BMP_DEBUG_PRINTF("\n SORRY, PIC IS TOO BIG (<=320)\n");
                return;
        }
        Lcd_GramScan( 3 );
        LCD_OpenWindow(x, y, width, height);
        /* 判断是否是24bit真彩色图 */
        if(bitInfoHead.biBitCount >= 24)
        {
                for(i=0;i< height; i++)
                {
                        /* 读取一行bmp的数据到数组pColorData里面 */
                        #if 0
                                for(j=0; j< l_width; j++)
                                {
                                        f_read(&bmpfsrc,pColorData+j,1,&read_num);
                                }
                        #elif 1
                                f_read(&bmpfsrc,pColorData,l_width/2,&read_num);
                                f_read(&bmpfsrc,pColorData+l_width/2,l_width/2,&read_num);
                        #else
                                f_read(&bmpfsrc,pColorData,l_width,&read_num);
                        #endif

                        for(j=0; j                         {
                                k = j*3;                                                                                                    //一行中第K个像素的起点
                                red = pColorData[k+2];
                                green = pColorData[k+1];
                                blue =         pColorData[k];
                                LCD_WR_Data(RGB24TORGB16(red,green,blue)); //写入LCD-GRAM
                        }
                }
        }
        else
        {
                BMP_DEBUG_PRINTF("SORRY, THIS PIC IS NOT A 24BITS REAL COLOR");
                return ;
        }
        f_close(&bmpfsr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用过STM32显示BMP图片没?
使用STM32的例程,可以显示图片,把图片换成其它BMP图片,修改Lcd_show_bmp(0, 0,"/tupian.bmp");,并把图片放到SD卡,液晶不能显示图片,那么图片的路径是如何设置的?
void Lcd_show_bmp(unsigned short int x, unsigned short int y,unsigned char *pic_name)
{
        int i, j, k;
        int width, height, l_width;
        BYTE red,green,blue;
        BITMAPFILEHEADER bitHead;
        BITMAPINFOHEADER bitInfoHead;
        WORD fileType;

        unsigned int read_num;
        unsigned char tmp_name[20];
        sprintf((char*)tmp_name,"0:%s",pic_name);

        f_mount(0, &bmpfs[0]);
        BMP_DEBUG_PRINTF("file mount ok \r\n");
        bmpres = f_open( &bmpfsrc , (char *)tmp_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bmpres == FR_OK)
        {
                BMP_DEBUG_PRINTF("Open file success\r\n");
                f_read(&bmpfsrc,&fileType,sizeof(WORD),&read_num);
                if(fileType != 0x4d42)
                {
                        BMP_DEBUG_PRINTF("file is not .bmp file!\r\n");
                        return;
                }
                else
                {
                        BMP_DEBUG_PRINTF("Ok this is .bmp file\r\n");
                }
                f_read(&bmpfsrc,&bitHead,sizeof(tagBITMAPFILEHEADER),&read_num);
                showBmpHead(&bitHead);
                f_read(&bmpfsrc,&bitInfoHead,sizeof(BITMAPINFOHEADER),&read_num);
                showBmpInforHead(&bitInfoHead);
        }
        else
        {
                BMP_DEBUG_PRINTF("file open fail!\r\n");
                return;
        }
        width = bitInfoHead.biWidth;
        height = bitInfoHead.biHeight;
        l_width = WIDTHBYTES(width* bitInfoHead.biBitCount);
        if(l_width > 960)
        {
                BMP_DEBUG_PRINTF("\n SORRY, PIC IS TOO BIG (
这个暂时还没学到,你看看参考下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和讲解吧,网上应该有,没有你私信我,我发给你。

网友:
SD卡的路径和PC中的路径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暂时还没学到,你看看参考下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和讲解吧,网上应该有,没有你私信我,我发给你。我参考的是野火的例子

网友:
您好,你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的端口也没有复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端口复用的问题。你那边也可以查下是否存在端口复用,顺便把定时器的初始化放在所有 ...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SYM32的TIM8_CH1 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输出PWM波,同样是高级定时器的TIM1_CH1相同的配置就可以输出PWM波。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SYM32的TIM8_CH1 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输出PWM波,同样是高级定时器的TIM1_ ...

你先看CNT有没有变化,再看通道有数值没有,再看管脚有输出没,再验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先看CNT有没有变化,再看通道有数值没有,再看管脚有输出没,再验频率和占空比

谢谢您的解答,关于您说的CNT,是中断定时器计数值吧。我在这里并没有用到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解答,关于您说的CNT,是中断定时器计数值吧。我在这里并没有用到中断呢

是定时器计数寄存器,时钟一开cnt就会计数,是个最核心的寄存器,其它功能都围绕这cnt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