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问题,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错误?编译时候没有错误 下载就出现这个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建议把整个信息栏截图全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分析。
你是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
被软复位了么?

So TM what......?

网友B:
也许你可以看看软件界面上有没有这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建议把整个信息栏截图全一点,可能会比较好分析。
你是自己画的板子?

谢谢您的回复  这是整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可以看看软件界面上有没有这个按钮。。。。
谢谢您  有这个按钮  点完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被软复位了么?

感谢您的回复    应该是吧  但是不知道程序是正确下进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    应该是吧  但是不知道程序是正确下进去了吗?

好像是下载进去了,上面有写6180bytes 已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