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内容有点不了解

楼主:
最近做一些备案工作,有一项是查看软件代码的起始结束地址,从map文件里可以看到,但是知道也可以从hex文件里看

碰到一个问题

:067FF000B0B0B0B0B6AF66
:020000021000EC
:0A7FF600FFFFFFFFFFFFFFFFFFFF8B
:00000001FF

最后四行是这样的。

倒数第一行是结束

倒数第二行是扩展段地址

(看到网上这么说)

扩展INTEL Hex的格式(最大1M): 由于普通的INTEL的Hex记录文件只能

记录64K的地址范围,所以大于64K的地址数据要靠扩展INTEL Hex格式

的文件来记录.对于扩展形式Hex文件,在每一个64K段的开始加上扩

展的段地址规定,下面的数据地址均在这个段内,除非出现新的段地

址定义.

由于我的单片机是96K ROM 所以有出现扩展短地址么?

还有就是扩展段地址属于软件代码地址里面么??因为我看备案文件里 是不属于

网友A:
记得好像是HEX记录的数据超过64k才会扩展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好像是HEX记录的数据超过64k才会扩展吧

是的 我的超过64K了  我想问下 就是那个扩展的哪一行的地址 属于软件代码的起始和结束地址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