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如何使用Mac地址通信

楼主:
希望大神可以帮助我!!!!公司不需要使用协议栈,只需要Mac地址通信。我的理解是需要在FCF配置地址模式,但是不知如何配置。

网友A:
交换机的一个端口收到一个数据帧时,首先检查该数据帧的目的MAC地址在MAC地址表(CAM)对应的端口,如果目的端口与源端口不为同一个端口,则把帧从目的端口转发出去,同时更新MAC地址表中源端口与源MAC的对应关系;如果目的端口与源端口相同,则丢弃该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的一个端口收到一个数据帧时,首先检查该数据帧的目的MAC地址在MAC地址表(CAM)对应的端口,如果目的端口与源端口不为同一个端口,则把帧从目的端口转发出去,同时更新MAC地址表中源端口与源MAC的对应关系;如果目的端口与源端口相同,则丢弃该帧。
谢谢啊,但是发送的帧跟使用协议栈的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发送的帧如何改变才可以符合要求可以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