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见鬼现象

楼主:
我做了一个实验,两块STM32F103ZET6最小系统板做NRF24L01无线通信的实验。一个接受,一个发送,接收端有一个彩屏用来显示接受到的字符。现象是这样,接受端短路帽接成ISP下载模式,然后TTL转串口下载,下载完,OK,可以接受到发送端的字符并显示。然后将短路帽接成FLASH模式,然后复位,之后就死了。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boot下载模式也能跑代码?
楼主是不是把boot代码也擦写了

网友:
搞电子的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

网友A:
ISP下载模式下,也能运行程序?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啊。没有显示,不代表系统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P下载模式下,也能运行程序?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啊。没有显示,不代表系统死。

下载完后它是会自动运行的啊。

网友:
下载后是不能自动运行的,必须重启。

网友:
好吧,起这么一个咋呼的标题,但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情况是这样的,我初始化NRF24L01的时候,忘记先开PORTA的时钟了,却随即配置PA4(CE)推挽输出,但是后面初始化SPI1的时候又开了PORTA时钟,这就导致我那先不死后又死了的现象。最后想说,TTL转串口下载下载完后就是会自动运行的,不过可能和FLASH模式有点不一样,就像我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