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无中断功能,怎样解决下降沿触发

楼主:
自制完后才发现端口不适合,怎样用软件程序搞定啊

网友:
任何中断也没用吗?比如没有IO中断可能有捕获中断,或者PWM异常中断,实在没有就没有把办法了。

网友:
有的单片机有键盘中断(有的叫电平中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外中断。

有的单片机可以灵活分配IO的外设功能(如PIC24),这样可以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重新定义中断的IO。

有的单片机ADC支持窗口模式,这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外中断的功能。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实在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
那只能用查询法,事实上为电平触发。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是什么单片机,想想用其它办法解决之

网友:
端口没有中断功能?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一般的都有啊。说说是什么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