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MSP430F1232自启动时间!!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现在用F1232 做一个电路并下载配置好了程序,但不知道如何测的出片子的自启动时间。希望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A:
上电完成翻转某个IO,然后用示波器通道1通道2分别测量VCC和IO,量取两路信号翻转时间的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时间与很多条件有关,比如电源上电时的速度、时钟频率、用户程序的初始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完成翻转某个IO,然后用示波器通道1通道2分别测量VCC和IO,量取两路信号翻转时间的差就可以了。
如果要精确测量的话,要去datasheet里查看VCC的供电电压范围,和IO的V高电平范围和低电平范围,取边界值。
假设VCC是3V~3.3V,3V的时候单片机已经可以正常工作,时间从这一点开始算,然后这个时候拉高IO电平,取高电平范围的下界,两个时间差得出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