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O中断!!

楼主:
现在利用F1232写一程序,片子一个IO口输入,另外一个输出,条件是有输入了才会有输出,设置为上升沿中断,为了防止有其他信号干扰需要 对输入信号多进行几次判断,输入信号宽度为50毫秒,现在不知道如何写进行多次判断的程序,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A:
什么叫中断?就是上升沿到来就执行一段程序。
可以这样:

上升沿中断(){
将IO中断设置成下降沿中断();
开启定时器中断();

下降沿中断(){
关闭定时器中断()
将IO中断设置成上升沿中断()

定时器中断(){
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中断?就是上升沿到来就执行一段程序。
可以这样:

上升沿中断(){
将IO中断设置成下降沿中断();
开启定时器中断();

下降沿中断(){
关闭定时器中断()
将IO中断设置成上升沿中断()

定时器中断(){
输出()
谢谢,我想问问能不能用PxIN来进行判断,如果设置好PxIES=0,用"if(PxIN&=BITx)"来判断有输入信号进来执行中断

网友:
当然可以啦,上面的代码是针对“对输入信号多进行几次判断”来写的。干脆就直接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有没有间隔50ms。
明显你需要的不是这样,你只是想判断中断源吧?参考官方例程吧~~

网友:
TI有个软件里面有很多官方历程。自己看看手册,再看看官方的历程,就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