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折腾OpenOCD调试国产ARM9-ASM9260T

楼主:
手上有一块ASM9260T开发板,想拿它玩玩RT-Thread的GUI,今天把调试方案搞定了,贴出。

上位机环境:win7 64

1.下载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sourceforge.net/p/openocd/mailman/message/32307327/

2.将bin路径加入PATH。

3.编写脚本vsllink_asm9260t.tcl

interface vsllink
transport select jtag
adapter_khz 500

set _CHIPNAME asm9260t
set _CPUTAPID 0x079264f3

set _TARGETNAME $_CHIPNAME.cpu
jtag newtap $_CHIPNAME cpu -irlen 4 -ircapture 0x1 -irmask 0x0f -expected-id $_CPUTAPID
target create $_TARGETNAME arm920t -endian little -chain-position $_TARGETNAME -variant arm920t
$_TARGETNAME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40000000 -work-area-size 0x2000 -work-area-backup 1

reset_config trst_and_srst

4.连接硬件

5.执行命令 openocd -f vsllink_asm9260t.tcl

6.telnet控制台

7.此时,可通过target remote localhost:3333进行调试

流水账一篇,睡觉去了,大家晚安。

要666

网友:
不错嘛~想学习一下,买了三星的,还一直没弄呢!

网友A:
这ARM9不错  内置DDR,紫芯的片子吧
封装也好,可手工焊接

楼主玩的都是高级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ARM9不错  内置DDR,紫芯的片子吧
封装也好,可手工焊接

楼主玩的都是高级玩意
国产货价格挺便宜的,除了浮点能力,其他秒杀同价位M4

要666

网友B:
从你的JTAG显示结果来看,是飞思卡尔的imx2X系列吧?
http://www.jann.cc/2013/08/24/de ... g_with_openocd.html

再说了,紫芯 alphascale 也没有 arm 的授权,怎么可能会有 arm 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JTAG显示结果来看,是飞思卡尔的imx2X系列吧?
http://www.jann.cc/2013/08/24/debugging_the_imx23 ...

这个我就不知道啦

要666

网友:
有用的必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