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电子初学者---你了解贴片电阻吗?

楼主:
我们常说的贴片电阻 (SMD Resistor)叫"片式固定电阻器"(Chip Fixed Resistor),又叫"矩形片状电阻"(Rectangular Chip Resistors),是由ROHM公司发明并最早推出市场的。特点是耐潮湿,耐高温,可靠度高,外观尺寸均匀,精确且温度系数与阻值公差小。

按生产工艺分厚膜(Thick Film Chip Resistors)、薄膜(Thin Film Chip Resistors )两种。厚膜是采用丝网印刷将电阻性材料淀积在绝缘基体(例如玻璃或氧化铝陶瓷)上,然后烧结形成的。我们通常所见的多为厚膜片式电阻,精度范围±0.5% ~ 10%,温度系数:±50PPM/℃ ~ ±400PPM/℃。 薄膜是在真空中采用蒸发和溅射等工艺将电阻性材料淀积在绝缘基体工艺(真空镀膜技术)制成,特点是低温度系数(±5PPM/℃),高精度(±0.01%~±1%)。

封装有: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512。其常规系列的精度为5%,1%。阻值范围从0.1欧姆到20M欧姆。标准阻值有E24,E96系列。功率有1/20W、1/16W、1/8W、1/10W、1/4W、1/2W、1W。

特性:

体积小,重量轻

适合波峰焊和回流焊

机械强度高,高频特性优越

常用规格价格比传统的引线电阻还便宜

生产成本低,配合自动贴片机,适合现代电子产品规模化生产

使用状况:由于价格便宜,生产方便,能大面积减少PCB面积,减少产品外观尺寸,现在已取代绝大部分传统引线电阻。除一些小厂或不得不使用引线电阻的设计,各种电器上几乎都在使用。目前绝大部分电子产品,以0603、0805器件为主;以手机,PDA为代表的高密度电子产品多使用0201、0402的器件;一些要求稳定和安全的电子产品,如医疗器械、汽车行驶记录仪、税控机则多采用1206、1210等尺寸偏大的电阻。

市场状况:目前,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中,排名依次是台湾、日本、中国、韩国,欧美几乎不再生产。主要的生产厂商几乎都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台湾国巨(Yageo)公司为世界上第一大生产商。日本企业则生产一些如0201、0402、高精度、高电压,具有工艺难度,利润高的系列。台湾及国内工厂则多生产些常规系列。零售市场多见为一些台湾厂和国产的品牌,如国巨(Yageo)、风华(FH)、三星机电 、厚生、丽智、美隆。

贴片电阻基本结构

网友:
E系列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它是以6√10(10开6次方) 、 12√10 、24√10、48√10、96√10 、192√10为公比的几何级数,分别称为E6系列、E12系列、E24系列、E48系列、E96系列、E192系列。即:

--E6系列的公比为 6√10≈1.47

数列:1.470=1;1.471≈1.5;1.472≈2.2;1.473≈3.2;1.474≈4.7;1.475≈6.8

--E12系列的公比12√10≈1.21

--E24系列的公比为24√10≈1.10

--E48系列的公比为48√10≈1.049

--E96系列的公比为96√10≈1.024

--E192系列的公比为192√10≈1.012

E系列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52年发布为国际标准,该系列适用于电子元件方面。如:

--E6系列适用于允差±20%(M)的电阻、电容和电感数值

--E12系列适用于允差±10%(K)的电阻、电容和电感数值

--E24系列适用于允差±5%(J)的电阻、电容和电感数值(注:现也用于1%的电阻)

--E48系列适用于允差±2%(G)的电阻数值

--E96系列适用于允差±1%(F)的电阻数值

--E192系列适用于允差±0.5%(D)的电阻和电容器数值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上电阻的偏差极限是相重叠的,所以无论生产的电阻值是多少,都可把它规为某一标称值,即可做到零废品生产。

国际电工委员会曾希望改用R系列制度,但因E系列已在一些国家采用,改变起来困难较大,所以至今在电子元件行业(主要是电阻、电容、电感)仍以E系列为主。

常用贴片电阻标准阻值

贴片电阻分为以下几大类:

贴片电阻额定功率及工作电压

贴片电阻的功率是指通过电流时由于焦耳热电阻产生的功率。可根据焦耳定律算出:P=I2 R。

额定功率 : 是指在某个温度下最大允许使用的功率,通常指环境温度为70°C时的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可以根据以下公式求出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V)=√

额定功率(W)× 标称阻值(Ω)

最高工作电压 :允许加载在贴片电阻两端的最高电压。

贴片电阻的封装与功率、电压关系如下表:

网友:
注意事项 :

设计和使用贴片电阻时,最大功率不能超过其额定功率,否则会降低其可靠性。一般按额定功率的70%降额设计使用。也不能超过其最大工作电压,否则有击穿的危险。

一般按最高工作电压的75%降额设计使用。当环境温度超过70°C,必须按照降额曲线图(图1,图2)降额使用。我们俗称的封装是指英制。

贴片电阻标准阻值

常规的贴片电阻阻值采用E24,E96系列。1948年IEC第12技术委员会(无线电通讯)在斯德哥尔摩会议讨论过程中,一致同意国际标准化最紧迫的课题之一就是电阻器和0.1uF以下电容器的优先数系列。

尽管想使这些系列按照10√10数系标准化,但在若干国家内由于上述元件针对5√10、10√10和20√10允许偏差进行标准化已经采用了12√10数系,而在采用了12√10数系的这些国家中要改变商业惯例是不切合实际的。虽然采用10√10数系更符合ISO的惯例,但考虑到现实情况委员会只能对不得不推荐12√10数系表示遗憾。优先数E6、E12和E24系列提案是1950年在巴黎会议上被接受的,随后发布了IEC 63号标准(第一版)。

网友:
不错的解读,越是简单常见的就要更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呵呵!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
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