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wifi接收模块和C8051F020单片机相连的电路

楼主:
求一个wifi接收模块和C8051F020单片机相连的电路!各位大神,谁有这个电路?不要发送部分,用接收部分就行。

网友:
wifi模块 需要不 与8 BIT  mcu 做沟通 串口转WIFI

网友A:
不同模块的连线方法不同,楼主好好去看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模块的连线方法不同,楼主好好去看模块的手册吧。

哇,大神回复了,请问大神,有哪个模块和LT8900RF这个模块功能类似的模块没有??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大神回复了,请问大神,有哪个模块和LT8900RF这个模块功能类似的模块没有??感谢解答!

所有的WIFI模块功能都类似,你只需要选择你想用的接口即可。阿里巴巴、淘宝上大把,自己去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