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嵌最新I.MX6Q开发板与E9卡片电脑同系列对比分析

楼主:
    天嵌科技将于2015年3月推出最新的I.MX6Q开发板——TQIMX6Q_BASEC。TQIMX6Q_BASEC开发板将区别于天嵌之前推出ARM cortex A9系列E9卡片电脑,为用户提供更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开发平台,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合适的I.MX6Q开发板。

  下面是E9卡片电脑与TQIMX6Q_BASEC开发板的端口示意图:

接着,是TQIMX6Q_BASEC开发板与E9卡片电脑的对比参数:

产品

E9卡片电脑
TQIMX6Q_BASEC
设计工艺
单板
核心板+底板

    E9卡片电脑采用的是8层PCB板单板,TQIMX6Q_BASEC开发板采用的是核心板+底板的设计工艺。两种相比较,TQIMX6Q_BASEC开发板的核心板+底板方式,对开发帮助更多,可采用更加灵活的开发方式。

  核心板+底板的结构,用户可以根据TQIMX6Q_BASEC开发板为模板进行开发,在以TQ I.MX6Q coreC核心板为核心,对底板进行个性化改造,灵活修改底板端口,开发平台大小可根据实际应用修改。配合客户专业的开发技术,灵活创造更好更专业的产品。

2.传输端口

产品

E9卡片电脑
TQIMX6Q_BASEC
USB_Host
2USB_HOST 2.0
3USB_HOST 2.0输出
串口
1路,可扩展3
5路串口,2RS2325TTL
硬盘接口
SATA II
SATA II接口,带硬盘电源接口(电压可选)
PWM
可扩展2
4PWMPWM0-PWM3
PCIE接口
1Mini-PCIe接口,支持3G上网功能
SPI
可扩展出1
2SPI 接口
IIC
可扩展出1
3IICIIC1~IIC3
CAN总线接口
可扩展出2
1CAN总线接口

从上述表格分析,TQIMX6Q_BASEC开发板相比E9卡片电脑,有较多的传输端口。多传输端口对开发有比较大的帮助,开发者可以根据产品开发需要,设计多套设备连接方案,从中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进行开发,不仅可进行更全面更灵活的开发,还可降低产品成本。

  TQIMX6Q_BASEC开发板的端口都是单独引出的,而E9卡片电脑的部分常用端口需通过扩展配件才能引出。从开发的角度看,单独引出的端口,有利于开发平台的底板开发,可以根据已有端口,灵活设计产品底板。E9卡片电脑的扩展端口就把开发平台定型,无法对开发平台进行硬件端口的再开发。

  3.硬盘接口

  E9卡片电脑采用的是SATA II接口,TQIMX6Q_BASEC开发板采用SATA II接口,带硬盘电源接口。

  从端口类型上比较,E9卡片电脑的SATA II与TQIMX6Q_BASEC开发板的SATA II相同。但是,TQIMX6Q_BASEC开发板的SATA端口带有硬盘电源接口,硬盘传输时比较稳定,适合各种硬盘,以防硬盘在开发板上USB供电不足无法正常工作。所以说,在硬盘SATA端口的处理上,TQIMX6Q_BASEC开发板略胜一筹。

  4.视频端口

产品

E9卡片电脑
TQIMX6Q_BASEC
LCD
40PFPC接口
124bit LCD (支持电阻电容屏),支持1920x1080P全高清
HDMI
1HDMI V1.4
VGA
1路,支持1360 x 768
LVDS
2LVDS输出 1080P
2LVDS接口(并有背光接口)
     视频端口上,E9卡片电脑与TQIMX6Q_BASEC开发板都拥有1路HDMI端口与2路LVDS端口,但是TQIMX6Q_BASEC开发板少了一路VGA端口,对于开发使用VGA显示的用户来说,可能不太方便。

5.SPDIF接口

产品

E9卡片电脑
TQIMX6Q_BASEC
SPDIF接口

    SPDIF接口是(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SONY、PHILIPS家用数字音频接口的简称,可以传输LPCM流和Dolby Digital、DTS这类环绕声压缩音频信号。SPDIF从传输介质上来分为同轴和光纤两种,其实它们可传输的信号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载体不同,接口和连线外观也有差异。但光信号传输是今后流行的趋势,其主要优势在于无需考虑接口电平及阻抗问题,接口灵活且抗干扰能力更强。通过SPDIF接口传输数码声音信号已经成为了新一代PCI声卡普遍拥有的特点。

  所以,TQIMX6Q_BASEC拥有高保真音频输出端口——SPDIF接口,可以通过外置音频设备,实现无损音频输出。对音频输出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可以采用TQIMX6Q_BASEC的SPDIF接口,达到音质的最好效果。

  对比总结,TQIMX6Q_BASEC开发板作为新推出的cortex A9系列开发平台,在设计工艺、传输端口、灵活性上比E9卡片电脑优胜。TQIMX6Q_BASEC开发板是天嵌科技总结众多cortex A9客户的反馈与建议进行升级改造的,具有高性价比,其设计工艺、端口设置、功能设置都更加符合市场开发需求。

  使用或准备采用cortex A9开发平台的用户,TQIMX6Q_BASEC开发板是您的开发首选。天嵌科技的宗旨是为客户打造高性价比的开发平台,提供多样与符合市场需求的开发平台。

网友:
明远智睿方案展示
我们的优势
●多年的I.MX的研发团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全球最小尺寸的ARM COTEX-A9核心板
●通过了FCC和CE双认证
●汽车车载,工程车辆,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高可靠性行业的大批量验证
●提供完善的软件源码,原理图,PCB图
●提供完善的技术指导,全套的中英文操作手册,开发文档
●国内性价比最高的ARM COTEX-A9开发板
●通过3万次的上电断电测试
●通过工业级严格的高低温测试
●Linux,QT,Android4.2,Ubuntuw完美支持
I.MX6核心板配置:
CPUIMX6Q/U/S兼容汽车,工业,消费级
内存DDR3 1GB可扩展至2GB
存储SPI串行NorFlash2MB SPI NorFlash
4GB EMMC兼容至64GB
拨码开关烧写启动拨码支持烧写
启动模式SPI,EMMC,SD卡SPI启动Uboot挂载EMMC,SD
操作系统:
Linux3.0.35
Android4.2.2
QT4.8.5
Ubuntu12.04/11.10
I.MX6核心板引出接口说明
显示模块HDMI1路1.4 port
LVDS2路8bit模式up to 165 Mpixels/s
RGB1路24bit模式
摄像头CSI1路8bit模式
Mipi1路2 Lanes
以太网FEC1路10/100M
音频I2S/SSI/AC971路up to 1.4 Mbps
PCI ExpressPCI Express1路Gen 2.0
存储SD/MMC卡2路4bit
SATA1路SATA II, 3.0 Gbps
USBUSBOTG1路480M高速
USBHOST1路480M高速
CSPICSPI2路高速
UARTUART5路up to 4.0 Mbps
CANCAN2路1 Mbps each
PWMPWM1路可选配置出4路
I2CI2C3路supporting 400 kbps
IO扩展GPIO扩展多达50路不用管脚也可以配置
Watchdog看门狗1路
功耗
5V输入,四核正常运行400mA左右,全速峰值能够达到1.2A
尺寸(单位:mm)

MY-I.MX6-DEMO-V2.2底板
图示说明
图示接口模块丝印图示接口模块丝印
118/24bit LVDS0J1119RTC_LicellBT1
218/24bit RGBJ1520UART5/TTLJ16
318/24bit LVDS1J1921UART4/TLLJ14
410/100M EthernetP122GPIOJ13
5AudioJ2623UART3/TLLJ12
6HDMIJ2324UART2/TLLJ10
7USBOTGJ2525SPI2J9
8PWR_SATAJ2726SPI1J8
9SATAJ2027MIPI_CSIJ7
10USBHOSTJ2128CMOS_CSIJ6
11UART1/RS232P229CAN2J5
12PWR_SwtichJ2430CAN1J4
13DC_5V_INJ2231I2C3J3
14nRESETSW432I2C2J2
15KEY1SW333I2C1J1
16KEY2SW234SD3J18
17KEY3SW135WIFIU8
18SD2J1836PCIEJ29
MY-I.MX6开发板 开发文档
MY-I.MX6-DEMO-V2_2 Linux环境搭建
MY-I.MX6-DEMO-V2_2 Linux测试手册
MY-I.MX6-DEMO-V2_2 评估板Linux快速启动
MY-I.MX6-DEMO-V2_2 Linux液晶同异步显示
MY-I.MX6-DEMO-V2_2 Android环境搭建
MY-I.MX6-DEMO-V2_2 Android测试手册
MY-I.MX6-DEMO-V2_2 评估板Android快速启动
MY-I.MX6 TFTP & NFS 环境搭建
MY-I.MX6 MFG工具简介
MY-I.MX6 MFG EMMC & NandFlash & SD卡烧写步骤
MY-I.MX6-CORE 硬件介绍
MY-I.MX6-DEMO-V2_2 硬件介绍
IMX6Q_core_V2.1_sch
..............
丰富的开发文档,提供全部源码文件
扩展模块
●TTL串口转RS232串口
●TTL串口转GPS
●TTL串口转RS485
●I2C扩展3轴重力,电子罗盘等传感器
●USB转以太网
●USB转4路TTL串口
●USB WIFI支持PCIE扩展3G
●PCIE扩展3G
●CMOS摄像头扩展
●4路模拟摄像头转PCIE
跟市面上其他家I.MX6开发板相比的优势
●I.MX6主流接口引出,适合客户评估I.MX6的主流功能,提供各种扩展功能模块,方便客户使用
●底板为4层板,严格的EMC,EMI设计,保证系统的稳定可靠,更好的评估I.MX6核心板的稳定和可靠性
●针对行业客户设计,将行业客户关心的串口 ,SPI,I2C,摄像头,SD卡,CAN等直接配置引出,方便用户扩展各种外围功能模块。
●完善的软件支持,全中文的操作手册,方便用户搭建环境,开发系统。
●价格低廉,跟飞思卡尔官方开发板和国内其他厂家评估板相比,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评估板
●在明远智睿的评估板上,可以轻松的二次开发,能够让用户快速开发自己的产品。
我们的生产标准
金手指采用最厚的镀金厚度,IPC3标准,完全满足军工,医疗标准。
PCB采用高强度的PCB板材,完全满足高温低温环境
焊接合作厂家是日本大厂,无铅工艺,完全满足质量和环保要求
为什么选择DIMM200的连接方式
因为以高可靠性和稳定性著称的德国,美国,瑞士普遍采用此种连接方式。
邮箱:service@myzr.com.cn   电话:0756-3628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