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如果要跑linux的话他的api从哪里获取

楼主:
用nios的时候,bsp-editor直接生成了api,可HPS为什么没有呢?如果没有api,咋办?

PS:我是搞fpga的,我真心做不到哇

网友A:
linux本身只是一个kernel,没有API一说,就算有,也只能叫KPI吧

关于kernel的接口,还真没有,不过开源社区有一些方法可以让kernel在编译的时候生成接口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本身只是一个kernel,没有API一说,就算有,也只能叫KPI吧

关于kernel的接口,还真没有,不过开源社区有一些方法可以让kernel在编译的时候生成接口文件

居然是版主回复^_^,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对,是用ds5编写hps(arm)的应用程序,然后在linux下跑,如果我想控制soc里外设,不是应该控制对应外设的一堆寄存器嘛,arm人员跟我说在linux下跑他用的只能是api,不能直接对寄存器赋值,可是我又找不到哪有api。。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单从分工来说,soc这东西我感觉更应该属于arm的工作吧?虽然soc里面有fpga,但是这个fpga更像是给arm提供他想要的外设,soc的建立调试等等不应该由arm人员实现更靠谱吗?fpga人员做的应该是实现一些外设,或者说arm自定义的但是fpga里没有的硬核由fpga开发出软核,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表示api已找到

网友A:
关于SOC上ARM和FPGA,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linux上的应用层开发,会涉及到一些API

在linux下跑的话,内核态是有权限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如果是在用户态,要看外设寄存器的访问权限是否让运行linux用户态的arm user mode去访问,如果能访问,用户态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直接访问寄存器,如果不能,那用户态只能通过驱动来访问寄存器了,多数寄存器是可以在user mode去访问的,但是又一些寄存器可能是不允许user mode访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SOC上ARM和FPGA,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linux上的应用层开发,会涉及到一些API

在linux下跑的话,内核态是有权限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如果是在用户态,要看外设寄存器的访问权限是否让运行linux用户态的arm user mode去访问,如果能访问,用户态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直接访问寄存器,如果不能,那用户态只能通过驱动来访问寄存器了,多数寄存器是可以在user mode去访问的,但是又一些寄存器可能是不允许user mode访问的

明白,多谢你的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你觉得对于fpga人员来说,除了开发所需的软核外设以外,还要做什么必要的工作?还有fpga到arm的桥在什么情况下用,能给俺举个例子不?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