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特性问题

楼主:
在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三极管作为开关用的时候,c和e之间的电压VCE非常小,此时的直流增益一般只有原来的1/5左右,怎么理解呀?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时的实际直流增益为多少由电路参数决定,不一定是“通常的1/5”。
其实当三极管被灌入Ib时,它还是想拼命挣扎着降低Vce以增大Ic的,无奈Vce接近0却不能为负,呜呼哀哉天数也!所以只好这样了。—— 这样理解如何?

网友B:
Vce非常小的时候,直流增益绝非“一般只有原来的1/5左右”,电压增益很可能小于1,电流增益相当不确定。

楼主看的是哪本书?

网友:
一般认为,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时,并不工作在放大区,而是工作在饱和区,饱和区的增益自然要小于放大区,是否是原来的1/5这个还真需要推敲,好像不同管子盒子不会一样。

网友:
没有具体电路完全无法讨论楼主的问题,只能说那本书讲的太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e非常小的时候,直流增益绝非“一般只有原来的1/5左右”,电压增益很可能小于1,电流增益相当不确定。

楼主看的是哪本书?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时的实际直流增益为多少由电路参数决定,不一定是“通常的1/5”。
其实当三极管被灌入Ib时,它还是想拼命挣扎着降低Vce以增大Ic的,无奈Vce接近0却不能为负,呜呼哀哉天数也!所以只好这样了。—— 这样理解如何?

嗯嗯

网友B:
叫这个书名的有两本,一本“杨欣 王玉凤 刘湘黔 编著”,另一本“杨欣 莱·诺克斯 王玉凤 刘湘黔 编著”(封面上有“第二版”字样)。
无论哪一本,均属业余级别。
楼主看的是哪一本?页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叫这个书名的有两本,一本“杨欣 王玉凤 刘湘黔 编著”,另一本“杨欣 莱·诺克斯 王玉凤 刘湘黔 编著”(封面上有“第二版”字样)。
无论哪一本,均属业余级别。
楼主看的是哪一本?页码?

看的的是第二版的,在41页的下面。业余级别啊,不会吧,我在论坛看到人家说这本书不错,就买回来啦,请问你哪里有好点的书推荐的吗?我前天网测CVTE的硬件题目,发现好多都是大学课本里面没有的呀!还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的是第二版的,在41页的下面。业余级别啊,不会吧,我在论坛看到人家说这本书不错,就买回来啦,请问你哪里有好点的书推荐的吗?我前天网测CVTE的硬件题目,发现好多都是大学课本里面没有的呀!还请推荐一下
找到这段话了,确实是这么说的。
但原书有电原理图,各元件给出了数值,三极管有确定型号,也给定了电源电压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等等。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该型号三极管典型特性曲线得到电流放大倍数。当然,由于三极管特性的分散性,这个五分之一只是大概数值。
离开具体电路和参数,掐头去尾,摘出这么一句,很容易让别人理解为一般情况。

说这本书是业余级,可能还高抬它了。
此书封底介绍说:“本书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和设计技能为一体,把初学电子电路设计所需要掌握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全书没有过多复杂计算(只有乘、除法),也没有生涩的大理论,更没有读不懂的过程,只要知道欧姆定律的朋友就可以在本书的引导掌握电子电路的设计知识。”
这牛,真是吹到天上了。
欧姆定律是初中三年级物理的内容。照此书这么说,初中三年级再看完这本书,就可以“掌握电子电路的设计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这段话了,确实是这么说的。
但原书有电原理图,各元件给出了数值,三极管有确定型号,也给定了电源电压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等等。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该型号三极管典型特性曲线得到电流放大倍数。当然,由于三极管特性的分散性,这个五分之一只是大概数值。
离开具体电路和参数,掐头去尾,摘出这么一句,很容易让别人理解为一般情况。

说这本书是业余级,可能还高抬它了。
此书封底介绍说:“本书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和设计技能为一体,把初学电子电路设计所需要掌握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全书没有过多复杂计算(只有乘、除法),也没有生涩的大理论,更没有读不懂的过程,只要知道欧姆定律的朋友就可以在本书的引导掌握电子电路的设计知识。”
这牛,真是吹到天上了。
欧姆定律是初中三年级物理的内容。照此书这么说,初中三年级再看完这本书,就可以“掌握电子电路的设计知识”了!
嗯嗯,是的,不能直接剥离电路参数,我没意识到!

我看了一下,是写的比较通俗易懂,不知道你那里有好书推荐一下没?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是的,不能直接剥离电路参数,我没意识到!

我看了一下,是写的比较通俗易懂,不知道你那里有好书推荐一下没?还请指导
看什么书,要根据你想达到什么目标。
如果满足于业余爱好,玩玩电子,看这本书也就够了。
如果想达到入门级别,可以考虑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两本加起来600页左右。注意《电子设计从零开始》600多页,内容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而铃木雅臣这本仅仅是模拟放大器。
如果还想提高,那就不是一本两本书,而是要仔细阅读并理解至少十几本的事情,还要加上实验。这十几本书,包括《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电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书,要根据你想达到什么目标。
如果满足于业余爱好,玩玩电子,看这本书也就够了。
如果想达到入门级别,可以考虑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两本加起来600页左右。注意《电子设计从零开始》600多页,内容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而铃木雅臣这本仅仅是模拟放大器。
如果还想提高,那就不是一本两本书,而是要仔细阅读并理解至少十几本的事情,还要加上实验。这十几本书,包括《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电路分析》……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我都看完了,当然是要入门啊,目前大二,所学的与专业相关呀。嗯嗯,书是看不完的,能真正用才是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