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5969电子相册

楼主:
本来打算用DMA,但是遇到了个问题
先说说遇到的问题:
原地址寄存器和目标地址寄存器DMA0SA、DMA0DA都是SFR_20BIT类型的,不知道该怎么赋值
定义:
#define SFR_16BIT(address)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ess
typedef void (* __SFR_FARPTR)();//空返回值的函数指针
#define SFR_20BIT(address) extern __SFR_FARPTR address

SFR_20BIT(DMA0SA);                            /* DMA Channel 0 Source Address */
SFR_16BIT(DMA0SAL);                           /* DMA Channel 0 Source Address */
SFR_20BIT(DMA0DA);                            /* DMA Channel 0 Destination Address */
SFR_16BIT(DMA0DAL);                           /* DMA Channel 0 Destination Address */
官方例程:
用FR5967,改为5969一样会报错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SA,(unsigned long) 0x1C20);
                                            // Source block address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 &DMA0DA,(unsigned long) 0x1C40);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770-D c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
强制转换也报错
        DMA0DA= (__SFR_FARPTR)&UCB0TXBUF;
#173-D invalid type conversion
、、、、、、、、、、、、、、、、、、、、、、、、分界线、、、、、、、、、、、、、、、、、、、、、、、、

实验内容:MSP430FR5969实现电子相册

实验目的:用MSP430FR5969读取SD卡显示24色BMP位图

实验过程:移植开源文件系统库,并完成符合移植要求的基于MSP430 SPI接口的SD卡初始化程序和扇区读写驱动。

这里可以下载到可移植的文件系统源码,大容量的MCU可以使用完整的FatFs Module,小容量的单片机可以选择Petit FatFs Module

SD卡驱动和BMP位图程序则是用原子的例程进行修改,

按效果写main函数程序

实验效果:

初始化

开机遍历根目录文件名并显示

循环显示根目录下的BMP位图

实验材料:

实验过程:

STM32开发板

拿掉,只是用来外接出SD卡

背面

连线

程序: FAT

Note:图片尺寸小于128*123,不喜欢清屏的效果所以显示小图片时屏幕其他地方还是之前的图案

显示效果:

网友A:
挺好的,谢谢分享。。不过那板子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谢谢分享。。不过那板子是怎么弄的??

覆铜板+感光膜
手工做板太麻烦,还是打板实在

网友:
全手工制作啊,真不错

So TM what......?

网友B:
屏幕是SPI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手工制作啊,真不错

洗板没洗好还有几条连线,手工几百个过孔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SPI协议的??

是的,
详细的之前有过发一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6508-1-1.html

网友B:
我之前也用fr5969的SPI驱动过2.4寸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D:
楼主能把bmp解码的那部分发一下吗??我也在做,但是我用的480*320的,一张图片解码出来将近300k单片机存不下,所以只能边解边送过去显示了??那样有点慢,楼主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用fr5969的SPI驱动过2.4寸的,感觉还可以
这程序改成24M和DMA刷屏还能再快点,就是DMA的数据地址寄存器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bmp解码的那部分发一下吗??我也在做,但是我用的480*320的,一张图片解码出来将近300k单片机存不下,所以只能边解边送过去显示了??那样有点慢,楼主有什么好方法吗?

430的ram确实是个问题,又不能外扩。用上dma和高的时钟也许会好些
上面的FAT File.zip里有bmp.c/bmp.h,是逐行显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用fr5969的SPI驱动过2.4寸的,感觉还可以

淘宝上买了个2.4串口的,9341的,没驱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买了个2.4串口的,9341的,没驱动起来

啥接口的??SPI,8位还是16位数据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