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无法在Win7 系统安装驱动讲解

楼主:
最近在做MSP430和CC3000相关的开发,其实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便是这坑爹的驱动安装啊,翻山倒海搞了一天半这种终于是把问题搞定了,在这里分享给网友。我先说一下其他人的分享吧。第一:他们说的网上下载驱动手动思路更新是对的,但是对于有的电脑是不行的。第二这个过程需要有点细节的调整。下面具体讲解一下吧。
第一:首先确保自己的电脑系统是是完整版,不能够是网上的适配版或者简约版。(反正之前我的电脑是适配版,后来换了完整版,完整版还是不能保证的,有的电脑换了系统就好了,但是有的还是不行,但是这是一个条件吧。)
第二步:就是把文件usbser.sys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载地址http://www.cr173.com/soft/35920.html
第三步:对CCS进行安装,建议勾选全部,可能只选择部分也会有影响(切记不要和第二步颠倒,其次如果你已经颠倒了,一定要把之前的卸载干净,这是很关键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CCS安装的时候回查找usbser.sys吧,当安装完成在去搞的话是无效的。)
第四步:不出意外的,这时候你安装好CCS后再插上430 Lunchpad估计就会自动链接啦。
注明:我的电脑是win 7  32位的,经过查资料,64和32应该都是适用的。

网友:
这是本人的原来操作截图

原来是惊叹号,后来安装好就是这样了

原来是惊叹号,后来安装好就是这样了

这是哪个需要手动安装的放在C盘的文件

这是哪个需要手动安装的放在C盘的文件

完整版操作系统

完整版操作系统

文件位置

文件位置

原来的电脑版本

原来的电脑版本

网友:
很多ghost版的操作系统都缺这个玩意儿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