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
atmega64  X0输入为24V VCC位5V  PE设置为输入弱上拉   当24V 通时 单片机烧坏了.......求救

网友:
烧坏了啊

不应该是光耦的问题吧

===================================

网友:
光耦没烧?
看着像回路有问题

So TM what......?

网友:
回路也没问题,看来是LZ什么地方线接错了,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如果真是MCU烧坏了,检查电源或信号回路是否接错线,另外确定是否真是MCU烧坏了,1楼电路并无可能烧毁MCU的问题。

网友:
回路都没问题,24V通的时候,低电平为0.几V  不同时高电平为4.8几      后来我把右侧4.7K上拉电阻去掉,换了芯片 可以了   只是不明白为啥烧坏?

网友:
不是光耦的错,除非是光耦装配焊接错误

网友:
首先检查电路,CPU有没有与24V侧有联系;
再检查焊接,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最有可能是光耦封装画错了或者焊错了,24V对片子直通了。
另外你所有标号命名重复了

网友:
电路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确认PCB的正确性。检查光耦和其他地方焊接是否正常。

网友:
去掉 R14 、R6.  R9换成22K试试。单片机管脚内部上拉。

你的其它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其它没问题 ,去掉4.7K上拉就可以用,不是焊接和插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