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31s烧录问题

楼主:
我现在自己画了个全志A31的板子,是参考芯灵思的方案,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神,1.芯灵思的方案中ddr的引脚连接图没给,自己画的,网上的方案中数据线的引脚都是乱的,不知道对系统有没有影响,是不是需要改一下ddr的驱动。2.自己画的板子焊接好后是不是需要先烧uboot才能烧系统,还是直接就可以烧系统,现在板子去贴片都快回来了,这种问题都还没解决,心里很慌。大神救救吧

网友A:
没用过全志31,帮你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全志31,帮你顶起来

谢谢啦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是并行存储器件的数据、地址脚可以不按顺序
比如MCU 第0位存到存储器地3位 读回来的时候存储器第3位读回到MCU第0位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已经成功的跑起来了  证明我这样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