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 GPIO中断和IIC不能共用

楼主:
   设置PORTA为IIC接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1);  //使能I2C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PA6
    GPIOPinConfigure(GPIO_PA6_I2C1SCL);            //配置PA6为I2C1SCL
    GPIOPinConfigure(GPIO_PA7_I2C1SDA);
    GPIOPinTypeI2C(GPIO_PORTA_BASE,GPIO_PIN_7);           //选择PA7作为SDA

    GPIOPinTypeI2CSCL(GPIO_PORTA_BASE,GPIO_PIN_6); //选择PA6作为SCL

设置PORT F4作为中断接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F_BASE, PortDIntHandler);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GPIO_RISING_EDGE);

        GPIOIntEnabl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分开可以正常工作,

只要有GPIOIntRegister(GPIO_PORTF_BASE, PortDIntHandler);这句话,IIC就没有数据。

求大神解救啊!!!

网友A:
你解决没有?请问IIC通信,ARM板子做主机给外接芯片发数据,这是不是配置成主机模式啊,用到中断没,开始,run,结束,收发数据都会引起中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没有?请问IIC通信,ARM板子做主机给外接芯片发数据,这是不是配置成主机模式啊,用到中断没,开始, ...

不用中断的

网友:
只要有GPIOIntRegister(GPIO_PORTF_BASE, PortDIntHandler);这句话,IIC就没有数据。

是中端函数的问题吗?

你换一种方式,不用中断注册的方式试试看

网友:
能把你的程序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