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SPI 通信 无法进中断

楼主:
手上有两个LaunchPad,现在从一个LaunchPad作为主机,通过SPI不断发送数据给另一个LaunchPad,接收到数据后通过SPI反馈回来,在再第一块LaunchPad接收SPI数据,并通过串口上传。但是主机在接收SPI数据的时候无法进入中断,看RXBUF寄存器确实接收到数据了。初始化有问题,但是查了半天没发现是什么问题,请大牛指点。

从机程序
#include <msp430.h>
//从机,接收SPI数据返回回去,并通过串口发给电脑。
unsigned char temp = 0x00;
void Clk_init()
{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
void IO_init()
{
        P1SEL = BIT1 + BIT2 + BIT5 + BIT6 + BIT7;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BIT5 + BIT6 + BIT7;
}
void Serial_init()
{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UCA0BRX=1666=0x0682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SPI_init()
{
        UCB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0CTL0 |= UCCKPL + UCMSB + 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B0RXIE;                          // Enable USCI0 RX interrupt
}

void Init_all()
{
        Clk_init();
        IO_init();
        Serial_init();
        SPI_init();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while (!(P1IN & BIT5));                   // If clock sig from mstr stays low,
                                                                                        // it is not yet in SPI mode
        Init_all();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temp = UCB0RXBUF;
    while (!(IFG2&UCB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B0TXBUF = temp;                    // TX -> RXed character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temp;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主机程序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MST_Data, SLV_Data;
//主机,主动发送数据;并接收通过串口上传

void Clk_init()
{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6MHZ;
}
void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
        P1SEL = BIT1 + BIT2 + BIT5 + BIT6 + BIT7;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BIT5 + BIT6 + BIT7;
}
void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
{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82;                              // 16MHz 9600 UCA0BRX=1666=0x0682
        UCA0BR1 = 0x06;                              // 16MHz 96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1;               // Modulation UCBRSx = 6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SPI_init()     //SPI接口初始化
{
        //UCB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0CTL0 |= UCCKPL + UCMSB + UCMST + 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0BR0 |= 0x02;                          // /2
        UCB0BR1 = 0;                              //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波特率调整
        UCB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B0RXIE+UCB0TXIE;                          // Enable USCI0 RX interrupt
}

void SPI_SendData()
{
        UCB0TXBUF = MST_Data;                     // Transmit first character
        MST_Data++;
        __delay_cycles(1000000);
}

void Init_all()
{
        Clk_init();
        IO_init();
        Serial_init();
        SPI_init();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_all();
        __delay_cycles(75);                 // Wait for slave to initialize
        MST_Data = 0x01;                          // Initialize data values
        while(1)
        {
                SPI_SendData();                                //SPI send data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B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貌似发现问题了,缺了这么一个。回实验室试一试__bis_SR_register(GIE);       // interrupts enabled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MSP432,也有这个问题,我用库函数解决的,但是试了10次就一次进了接收中断,之后就进不了。我照着例程里的写的,也使能了中断的,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情况,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