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89S52的ALE怎样控制数码管的使能端?

楼主:
8个数码管,smgcs1是段选,smgcs2是位选,smgwr是使能端,我想用ALE(30)脚控制使能端,程序该怎样改??? 请各位大虾  指点下~~~!!!!

sbit cs1=P1^1;sbit cs2=P3^4;sbit swr=P2^3;

uchar code zf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uf[8];

void smg(){

        uchar i,j=0xfe;

        for(i=0;i<8;i++){

                cs1=0;cs2=0;P0=0xff;swr=1;swr=0;

                cs1=0;cs2=1;P0=zfm[buf];swr=1;swr=0;

                cs1=1;cs2=0;P0=j;swr=1;swr=0;

                for(q=80;q>0;q--);j=_crol_(j,1);

网友A:
ALE是51的外部地址锁存控制信号,只有把外设挂在总线上且当做总线设备用时才可能用到。这需要你弄明白ALE的时序,但不建议使用ALE信号来做控制,而应使用常规IO来做控制,这样电路设计会灵活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E是51的外部地址锁存控制信号,只有把外设挂在总线上且当做总线设备用时才可能用到。这需要你弄明白ALE的时序,但不建议使用ALE信号来做控制,而应使用常规IO来做控制,这样电路设计会灵活的多。
8 个数码管   ,所以 我用P0口 输出段选和位选。。。所以用ALE 感觉蛮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怎样编写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E是51的外部地址锁存控制信号,只有把外设挂在总线上且当做总线设备用时才可能用到。这需要你弄明白ALE的时序,但不建议使用ALE信号来做控制,而应使用常规IO来做控制,这样电路设计会灵活的多。

还有 就是I/O 脚不够 , 才想出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个数码管   ,所以 我用P0口 输出段选和位选。。。所以用ALE 感觉蛮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怎样编写而已?

先把硬件设计好,弄懂ALE时序,剩下的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