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的ez430仿真器能用来做UART测试么?

楼主:
10芯积分
利尔达的ez430仿真器能用来做UART测试么?买了一份ez430-RF5137-433,其中的MSP-EZ430U_02_V3.0能用来连接CC430的uart测试么?就是连接USB端连接到电脑上,然后将一段数据不断从CC430发送到电脑。希望有参考代码。

网友A:
可以,但波特率不能设置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一个虚拟的串口嘛,很好用,一根USB线就可以串口打印和仿真,很方便,比特率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
明显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一个虚拟的串口嘛,很好用,一根USB线就可以串口打印和仿真,很方便,比特率也可以设置的

具体应该怎么用?因为我一直没有调试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应该怎么用?因为我一直没有调试成功。
你管脚有没有配置对。你是用哪个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管脚有没有配置对。你是用哪个板子的??
利尔达的ez430-RF5137-4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尔达的ez430-RF5137-433
不行就外接串口吧,我用的各大半导体的官方套件都是直接用虚拟串口,一跟usb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外接串口吧,我用的各大半导体的官方套件都是直接用虚拟串口,一跟usb线就OK
这个很麻烦,他的CC430模块的UART接口是已经连好管脚,专门和USB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麻烦,他的CC430模块的UART接口是已经连好管脚,专门和USB连的。。
那就麻烦了,照道理板子的上的虚拟的串口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波特率不能设置

具体应该怎么用?因为我一直没有调试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麻烦了,照道理板子的上的虚拟的串口可以用的

是可以用,能给我一个一直反复往电脑发送一段字符串的例子么,基于CC430F513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