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谐振LLC开发套件

楼主:
请问谁用过TI的谐振LLC开发套件,TI怎么不提供完整的project,我在controlsuite中下的文件,编译的时候一直有误,想向使用过的朋友请教一下。

网友A:
TI 官网没有完整的project?
查看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 官网没有完整的project? http://www.ti.com.cn/tool/cn/tmdshvresllckit#descriptionArea

请教下版主,TI的大功率电源,喜欢给插卡式的控制板,这个黄金指耐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版主,TI的大功率电源,喜欢给插卡式的控制板,这个黄金指耐用么?

这种电源插卡板不是频繁插拔

耐用,相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插卡板不是频繁插拔 耐用,相对

插槽有标件么,不会用的就是PCI插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槽有标件么,不会用的就是PCI插槽吧?

怎么可能是PCI插槽呢,不是的

是一种DIM100 连接器

网友A:
TI的名字叫TMDSDIM100CON5PK

就是也就是control card的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名字叫TMDSDIM100CON5PK 就是也就是control card的连接器

谢谢!没查TI的bom;某宝搜了一下,价格感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槽有标件么,不会用的就是PCI插槽吧?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是PCI插槽呢,不是的 是一种DIM100 连接器

我去找了BOM,查看详情,里面没有插槽型号?

这个是《使用 C2000 MCU 的两相交错式 LLC 谐振转换器参考设计TIDM-1001》

http://www.ti.com.cn/tool/cn/TIDM-1001

有个pcba的图片,又回复到2.54排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文档可以看一下

28027的是这个吧

http://www.ti.com.cn/tool/cn/TMDSCNCD28027

TI HV LLC 28027控制卡

TI HV LLC 28027控制卡

网友:
嗯嗯,某宝能够搜到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