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Intel的Edison适合做什么?

楼主:
Intel Edison模块看起来功能不错,双核 Quark SOC 的芯片,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支持 Wi-Fi 和蓝牙连接,1G的LPDDR3 RAM和4G的eMMC flash。只有SD卡大小,性能却很强,缺点就是价格偏高。大家觉得它到底适合做些什么?可穿戴、物联网、智能家居,还是其他用途?

网友A:
Intel Edison的市场定位是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Edison的市场定位是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

这两个市场对成本和功耗的要求也很高,Edison看起来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网关这种东西吧

网友:
玩玩尝鲜吧
功耗啥的,实在不敢恭维

So TM what......?

网友B:
虽然我知道能用来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玩不转的东西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如果能跑linux的话,那么玩法应该会很多,但是不知道IO以及对外接口什么的是否操作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知道能用来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玩不转的东西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如果能跑linux的话,那么玩法应该会很多,但是不知道IO以及对外接口什么的是否操作方便。

好像有例程。支持arduino开发,或者用C++开发。

网友:
微型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