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协议栈参数配置

楼主:
请教大家了,在ZLG的8962开发板上分别运行了2个UCOSII+LWIP例程,一个是基于LWIP API,一个是基于LWIP RAW.这两种运行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对比了这两种运行方式下的Lwipopts.h文件和opt.h文件,发现它们的参数配置都一样的,照说应该有区别吧?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麻烦版主说几句嘛

网友A:
嗯,可以现在论坛里边搜一下lwipopts.h,之前发过一个帖子简单说了一下里边各项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现在论坛里边搜一下lwipopts.h,之前发过一个帖子简单说了一下里边各项的含义。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比了两种方式下的lwipopts.h和opt.h文件,发现它们没有区别。API方式和RAW方式到底配置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他这个例程是没有做优化的,只是照原厂程序裁剪了一下跑通了而已,如果要做产品就必须认真去分析和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例程是没有做优化的,只是照原厂程序裁剪了一下跑通了而已,如果要做产品就必须认真去分析和测试。

我就是想知道两种方式的设置有哪些不 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知道两种方式的设置有哪些不 一样

  opt.h是lwip“出厂”时原装的配置文件,它的作者是瑞士科学院的Adam等人,而lwipopts.h的作者是stellarisWare的工程师,它集合了opt.h中常常需要改动的部分和针对Stellaris所特有的配置选项添加进来了。这两个文件里边都配置的选项,以后者为准,不是共有的选项以它们各自的配置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h是lwip“出厂”时原装的配置文件,它的作者是瑞士科学院的Adam等人,而lwipopts.h的作者是stellarisWare的工程师,它集合了opt.h中常常需要改动的部分和针对Stellaris所特有的配置选项添加进来了。这两个文件里边都配置的选项,以后者为准,不是共有的选项以它们各自的配置为准。

版主,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现在是想知道:在ZLG的8962开发板上分别运行了2个UCOSII+LWIP例程,一个是基于LWIP API,一个是基于LWIP RAW.这两种运行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对比了这两种运行方式下的Lwipopts.h文件和opt.h文件,发现它们的参数配置都一样的,照说应该有区别吧?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基于LWIP API的“Lwipopts.h文件与opt.h文件”和基于LWIP RAW的“Lwipopts.h文件与opt.h文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A:
lwip 一共支持三种 API,
    low-level "core" / "callback" or "raw" API.
    two higher-level "sequential" APIs:
        netconn API
        socket API (targeted at compatibility to posix- / BSD-sockets)
这三种都可以被调用,他们也许不需要配置(开关),也许配置(开关)不在 opt.h 和 lwipopts.h 中。好久不做 LWIP 这方面的东西了,好多都忘了。
不过看源码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wip 一共支持三种 API,
    low-level "core" / "callback" or "raw" API.
    two higher-level "sequential" APIs:
        netconn API
        socket API (targeted at compatibility to posix- / BSD-sockets)
这三种都可以被调用,他们也许不需要配置(开关),也许配置(开关)不在 opt.h 和 lwipopts.h 中。好久不做 LWIP 这方面的东西了,好多都忘了。
不过看源码是可以找到的。

谢谢!我自己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