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你选松香还是助焊膏?

楼主:
常见的助焊剂有助焊膏和松香两大阵营

        其中助焊膏(焊油、焊宝等名称)种类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大多都是碱性的,据说会腐蚀焊盘和引脚,也会损伤烙铁头,而且在加热时挥发出来的气体是不是也有害呢?在论坛上时有网友抱怨中了劣质助焊膏的招,主要表现为设备工作不稳定,导致的原因可能为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焊点虚焊了,或者助焊膏有一定的电阻,或者更甚导致短路使设备出现异常。
        另外一大阵营松香看起来好像更高大上一些,有点节能环保的感觉,松香以松树脂为原料,让人感觉更接近自然。在加热是会有淡淡的清香,但是这种香味吸多了对人是否有害我也不得而知。目前我一直使用的助焊剂就是松香,公司用的助焊剂是种液体,应该是松香的酒精溶液,这种助焊剂非常好用,在引脚和焊盘上涂上一点,非常容易上锡。其实我也曾用95%的医用酒精去溶解松香试制,但是失败了,可能是含水较多,效果非常不好,毕竟买无水乙醇还是要费点心去找。
        无论用那种助焊剂,最终都会在电路板上留下痕迹,不美观,并且助焊剂有一定粘性,容易粘一些灰尘什么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清洗呢?是否清洗会避免劣质助焊膏带来的问题? 据说可以使用洗板水或者酒精,或者更高端的超声波清洗(虽然我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各有什么优劣呢?
        欢迎大家就此方面的问题进行经验分享与讨论,你使用什么助焊剂呢,是否在使用中遇到过什么问题?是否有好的品牌推荐,或者如何自制助焊剂?欢迎大家分享宝贵的经验,让新手与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网友A:
精彩回复我将赠送私人珍藏STM32F429I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彩回复我将赠送私人珍藏STM32F429I一块
你到底珍藏了多少宝贝?

网友B:
从个人角度来说,比较倾向松香,因为从小到大就受到松香的熏陶,小时候看见外公焊接东西都是用的松香,一块一块的,松树上面留下来的小时候都吃过,不知道是有什么功效了。现在自己焊的时候是买的助焊膏,气味很难闻。公司目前也是用的松香,感觉松香应该更环保一些

网友:
99.7%的酒精几块钱一瓶。取小许倒入小瓶,把松香碾成粉末,倒入酒精中。摇匀。松香会溶于酒精,再次加入,直到瓶底有松香析出,可得饱和松香水。液体呈松香颜色。

网友C:
注意,助焊膏不是碱性而是酸性的。助焊膏的残留对器件和PCB有腐蚀作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分解物亦有毒性,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松香相对要好很多,也更环保,而且松香的残留不但不会腐蚀电路板而且有隔绝空气的保护作用,只是残留不好看。有种改性松香的耐温性得以提高,故而残留仍为透明态,可以不清洗,只是这种改性松香不好买也很贵。
如果需要清洗,洗板水尽量不要用,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虽然其清洗效果很强。非要用,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清洗剂是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第一。
清洗工艺要分清洗、一清、二清三步。清洗过程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小型的几十块钱,通常够个人用,比较大的也不过低三位数的价格。就清洗剂而言,二清要求最干净,次之为一清,再次之为清洗。为了节约环保,用过一定次数开始显混浊的二清液转为一清液,一清液则转为清洗液。用过之后分别瓶装,清洗液可以用到接近饱和。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工序仍然同前,但第一步要先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用废牙刷刷,有时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也得用牙刷清理个别位置的残留。一清和二清都是浸泡为主,时间不用长。一清要配专用的牙刷,有时会用到,而二清仅浸泡即可。
清洗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晾干,如果晾干有轻微残留,可用新棉签沾干净的乙醇适当擦一下,用热风机吹的用时用干棉签擦擦也行。

以上为适合个人及小批量生产的线路板清洗工艺,有疑问可以提,俺会继续解答。板子俺就不要了,留给有需要的网友。

网友:
我一般松香。焊锡膏,没有太好的印象,不错最近好像改观了。焊锡膏也有好的,但由于本人备了大量的松香,所以还是松香

网友:
看焊什么了,一般直插件松香够用。一旦涉及到贴片焊接的时候,我个人更倾向于用一种类似于助焊膏的东东,在我们这电子市场买的,通常都是按瓶装的叫助焊剂的东西。作用同印度神油。不过呢,这玩意用完以后得清洗一遍,否则板子上电就呵呵了。我曾经有一块板就是这么废的,建议大家还是用松香为妙。
PS:板子是我的

网友:
松香还是上大一第一节电工课焊接时用过 之后再也没用过 后来大二、大三练习焊接贴片元器件那会使用过老美的进口助焊剂 我们称其“美帝神油” 毕业后工作就是使用焊锡膏 个人更倾向于使用无铅焊锡膏 助焊效果很赞 尤其焊接LQFP、QFN封装以及一些0603阻容元件时用于清除多余焊锡 但是味儿确实不咋地 所以每次焊接我必须开着小型排风扇 不然实在Hold不住 当然使用助焊剂之后的板子是肯定需要清洗的 本人遇到N次使用过助焊剂的板子没清洗干净从而电路遭遇各种诡异问题 最后清洗干净一切云淡风轻 清洗的话  一般来说 多使用香蕉水 简单粗暴 清洗很干净 个人感觉比酒精效果好很多 但是如果无防护措施的话一定记得清洗完及时洗手 总体来说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网友:
从大一开始接触电子的时候,用的是松香。工作之后使用的是一种无铅助焊剂(型号:LC-700,虽然说是免洗,不过滴在电路板上还是会留下印记),这种是液体,使用烙铁焊接和热风枪焊接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焊接完之后滴上几滴无水酒精,用牙刷刷几下,少量助焊剂的情况下,刷完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擦的很干净(一般我们不会刷的很干净,除非这块板子要拿给客户看,正常debug的时候就稍微处理一下),需要找一块纱布包裹牙刷头,滴上无水酒精,多刷几次,基本上就可以清洗的很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彩回复我将赠送私人珍藏STM32F429I一块

网友D:
用的是KAKCO FX-888 和 AMTECH的RMA-223-UV   我是来抢板子的,图片里面的是公司财产,唉。。。

网友:
用的是内部有助焊剂的焊锡,什么助焊剂都不需要额外用,直接一拖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助焊膏不是碱性而是酸性的。助焊膏的残留对器件和PCB有腐蚀作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分解物亦有毒性,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松香相对要好很多,也更环保,而且松香的残留不但不会腐蚀电路板而且有隔绝空气的保护作用,只是残留不好看。有种改性松香的耐温性得以提高,故而残留仍为透明态,可以不清洗,只是这种改性松香不好买也很贵。
如果需要清洗,洗板水尽量不要用,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虽然其清洗效果很强。非要用,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清洗剂是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第一。
清洗工艺要分清洗、一清、二清三步。清洗过程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小型的几十块钱,通常够个人用,比较大的也不过低三位数的价格。就清洗剂而言,二清要求最干净,次之为一清,再次之为清洗。为了节约环保,用过一定次数开始显混浊的二清液转为一清液,一清液则转为清洗液。用过之后分别瓶装,清洗液可以用到接近饱和。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工序仍然同前,但第一步要先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用废牙刷刷,有时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也得用牙刷清理个别位置的残留。一清和二清都是浸泡为主,时间不用长。一清要配专用的牙刷,有时会用到,而二清仅浸泡即可。
清洗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晾干,如果晾干有轻微残留,可用新棉签沾干净的乙醇适当擦一下,用热风机吹的用时用干棉签擦擦也行。

以上为适合个人及小批量生产的线路板清洗工艺,有疑问可以提,俺会继续解答。板子俺就不要了,留给有需要的网友。

无水酒精是个好办法,可是擦了后会残留一些泛白的东东,这个咋处理呢?

So TM what......?

网友:
呵呵,冲着板子来的

我们正常没那么讲究,直接用松香,焊完用洗板水,虽然可能不是太健康,但在公司,又不是自家的,考虑成本哪能那么讲究呀,洗完在窗户边通风。真要考虑健康问题啥的,焊锡呀助焊剂呀什么的都得用很好的,可能才是减小对人体的伤害的作用。只能说伤害是肯定会的,伤害小的价格都不会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水酒精是个好办法,可是擦了后会残留一些泛白的东东,这个咋处理呢?

这个确实。

网友:
松香焊一些较大的分散元件还可以,比如电阻电容等,要焊接芯片比如单片机,贴片的只能选助焊膏了,

网友:
先上锡,再拖,干净清爽,从来不用锡膏和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水酒精是个好办法,可是擦了后会残留一些泛白的东东,这个咋处理呢?

牙刷包一些纱布,滴上无水酒精之后多刷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个人角度来说,比较倾向松香,因为从小到大就受到松香的熏陶,小时候看见外公焊接东西都是用的松香,一块一块的,松树上面留下来的小时候都吃过,不知道是有什么功效了。现在自己焊的时候是买的助焊膏,气味很难闻。公司目前也是用的松香,感觉松香应该更环保一些

我小时候家里也有几块松香,都是拳头那么大小的,都被当燃料烧着玩儿了,现在想想真可惜!

网友F:
看帖子为什么95%和99%差那么一点就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帖子为什么95%和99%差那么一点就不行呢?

没想到这个帖子把@wangfuchong老前辈引出来了,荣幸啊!

网友F:
看帖子为什么95%的比99%的酒精就差那么多呢?我用的是从药店买的,好像就是95%的,但是放入松香以后就分层沉淀,我以为是气温低的原因呢。    最近使用的方法是在厨房抽油烟机下焊接,开着抽油烟机强档。    我怀疑我的那个sensorTag的红外传感器读数不准是不是我用酒精清洁电路板的缘故。    为什么手机维修店不使用酒精呢?   好像这里用手机回复不能多行,不能使用回车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帖子为什么95%的比99%的酒精就差那么多呢?我用的是从药店买的,好像就是95%的,但是放入松香以后就分层沉淀,我以为是气温低的原因呢。    最近使用的方法是在厨房抽油烟机下焊接,开着抽油烟机强档。    我怀疑我的那个sensorTag的红外传感器读数不准是不是我用酒精清洁电路板的缘故。    为什么手机维修店不使用酒精呢?   好像这里用手机回复不能多行,不能使用回车键

感谢回帖。
刚测试了下,多行和回车是没问题的

网友:
目前喜欢用焊膏,在焊线时,用线沾一点焊很方便。不过用松香会更清洁一点。膏的话,不注意的话流到外面就脏了。

网友G:
我基本都是使用松香溶液。O(∩_∩)O哈哈~送接触电路板开始就使用松香了。每次焊接电路,我不能缺的就是松香和焊锡。有一段时间也用过助焊剂,那时第一次手工焊接QFN的芯片,啥也不懂,自己就傻乎乎的那个热风枪去吹,涂了一堆堆得助焊剂,气味太难闻了。。。。。。不过板子还是没焊接好。。。。可能是第一次焊接的原因吧。。。后来换回松香就好了。。
焊板子前,我都习惯涂一下松香溶液,然后才焊接的。(自己腐蚀的板子也好,工厂做的陈金板也好,基本都会这样做的)松香溶液都是自己配置的,买些酒精,当然浓度得高点。还记得前年问了整个电子大世界都没有找到酒精,说容易失火,不敢卖。后来还是打电话让人送的货。O(∩_∩)O哈哈~,我身边的人,基本都有松香溶液,而且。。。。基本都用益达的瓶子装的,所以,每次焊完板子,我们都会说一句,嘿,别忘了你的益达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用的焊锡膏,清洗用的酒精,但是很难清洗干净,洗板水洗的比较干净

网友H:
原来自己焊接板子的时候,用过助焊膏,松香基本没用过。个人觉得,清洁度适当的刀头烙铁头,配合质量一般的焊锡,根本不用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助焊膏不是碱性而是酸性的。助焊膏的残留对器件和PCB有腐蚀作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分解物亦有毒性,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松香相对要好很多,也更环保,而且松香的残留不但不会腐蚀电路板而且有隔绝空气的保护作用,只是残留不好看。有种改性松香的耐温性得以提高,故而残留仍为透明态,可以不清洗,只是这种改性松香不好买也很贵。
如果需要清洗,洗板水尽量不要用,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虽然其清洗效果很强。非要用,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清洗剂是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第一。
清洗工艺要分清洗、一清、二清三步。清洗过程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小型的几十块钱,通常够个人用,比较大的也不过低三位数的价格。就清洗剂而言,二清要求最干净,次之为一清,再次之为清洗。为了节约环保,用过一定次数开始显混浊的二清液转为一清液,一清液则转为清洗液。用过之后分别瓶装,清洗液可以用到接近饱和。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工序仍然同前,但第一步要先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用废牙刷刷,有时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也得用牙刷清理个别位置的残留。一清和二清都是浸泡为主,时间不用长。一清要配专用的牙刷,有时会用到,而二清仅浸泡即可。
清洗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晾干,如果晾干有轻微残留,可用新棉签沾干净的乙醇适当擦一下,用热风机吹的用时用干棉签擦擦也行。

以上为适合个人及小批量生产的线路板清洗工艺,有疑问可以提,俺会继续解答。板子俺就不要了,留给有需要的网友。
真的学习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帖。
刚测试了下,多行和回车是没问题的

可能是我这边老旧二手手机的缘故。也还不熟悉手机上网。

网友:
     焊接还是首选松香或者松香酒精饱和溶液,可靠稳定,不易出问题。看到过网上很多案例,使用一些助焊剂焊接TQFP单片机等等,有时候莫名其妙出现一些问题,往往是由于助焊剂的某些成分会导致脚管腐蚀,或者存在微弱的导电现象,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对助焊剂的了解还是有限的,遇到这类情况真的是很费时间。而松香比较稳定,虽然不及助焊剂助焊效果好,但是不用担心这类莫名其妙的问题,这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一般都是用松香捣成粉末然后加上无水乙醇,自制的松香酒精饱和溶液来刷到电路板上,待晾干后用电吹风吹一下再焊,效果很好,焊TQFP这类也是固定好TQFP后在脚管上凃好再焊,很方便直接电烙铁拖焊,一次成功。十多年下来从来没发现过由于松香问题导致的电气故障。如果要求美观那可以再用无水乙醇清洗,这个确实比较烦,可以配合超声波清洗,效果不错,很轻松。至于清洗后有些地方没清洗透彻,电路板上会泛出白色的一片,难看。这个很简单,用电吹风高热档热风吹一下就OK了,漂亮了。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我这边老旧二手手机的缘故。也还不熟悉手机上网。

我们的手机版还有很多问题,给我们一点时间慢慢去改进它,欢迎多提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帖子为什么95%的比99%的酒精就差那么多呢?我用的是从药店买的,好像就是95%的,但是放入松香以后就分层沉淀,我以为是气温低的原因呢。    最近使用的方法是在厨房抽油烟机下焊接,开着抽油烟机强档。    我怀疑我的那个sensorTag的红外传感器读数不准是不是我用酒精清洁电路板的缘故。    为什么手机维修店不使用酒精呢?   好像这里用手机回复不能多行,不能使用回车键

95%的含有5%的水,电路板经水分浸泡必须执行严格的烘干工艺,这可不是一般的个人或是维修店有那个条件的,所以别图省钱自找麻烦。俺在前面说过,清洗电路板必须用分析纯或化学纯的乙醇,这也叫“无水乙醇”。用乙醇清洗就效果而言远比不了其它强力有机溶剂,但乙醇的毒性可以忽略,除非你直接喝。现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都大量采用CMOS工艺的集成电路,其输入阻抗很高,电路板的绝缘度不足就会导致电路异常,而且乙醇的价格比较贵,清洗工艺繁琐,所以职业性的清洗均不会使用乙醇。
个人爱好者不可能频繁的清洗PCB,更关键的是家庭环境不容使用高挥发性的有毒化学品,比起洗板水的毒性,乙醇的那些麻烦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是考虑到环保和人身安全,我的产品在生产时依然采用乙醇清洗工艺,前面说的工艺流程就是我在生产中的经验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基本都是使用松香溶液。O(∩_∩)O哈哈~送接触电路板开始就使用松香了。每次焊接电路,我不能缺的就是松香和焊锡。有一段时间也用过助焊剂,那时第一次手工焊接QFN的芯片,啥也不懂,自己就傻乎乎的那个热风枪去吹,涂了一堆堆得助焊剂,气味太难闻了。。。。。。不过板子还是没焊接好。。。。可能是第一次焊接的原因吧。。。后来换回松香就好了。。
焊板子前,我都习惯涂一下松香溶液,然后才焊接的。(自己腐蚀的板子也好,工厂做的陈金板也好,基本都会这样做的)松香溶液都是自己配置的,买些酒精,当然浓度得高点。还记得前年问了整个电子大世界都没有找到酒精,说容易失火,不敢卖。后来还是打电话让人送的货。O(∩_∩)O哈哈~,我身边的人,基本都有松香溶液,而且。。。。基本都用益达的瓶子装的,所以,每次焊完板子,我们都会说一句,嘿,别忘了你的益达

去化学品商店买,价格比电子市场便宜,后者也是从前者那里拿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自己焊接板子的时候,用过助焊膏,松香基本没用过。个人觉得,清洁度适当的刀头烙铁头,配合质量一般的焊锡,根本不用助焊剂。

那说明你焊的还太少,很多情况下不用助焊剂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助焊膏不是碱性而是酸性的。助焊膏的残留对器件和PCB有腐蚀作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分解物亦有毒性,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松香相对要好很多,也更环保,而且松香的残留不但不会腐蚀电路板而且有隔绝空气的保护作用,只是残留不好看。有种改性松香的耐温性得以提高,故而残留仍为透明态,可以不清洗,只是这种改性松香不好买也很贵。
如果需要清洗,洗板水尽量不要用,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虽然其清洗效果很强。非要用,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清洗剂是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第一。
清洗工艺要分清洗、一清、二清三步。清洗过程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小型的几十块钱,通常够个人用,比较大的也不过低三位数的价格。就清洗剂而言,二清要求最干净,次之为一清,再次之为清洗。为了节约环保,用过一定次数开始显混浊的二清液转为一清液,一清液则转为清洗液。用过之后分别瓶装,清洗液可以用到接近饱和。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工序仍然同前,但第一步要先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用废牙刷刷,有时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也得用牙刷清理个别位置的残留。一清和二清都是浸泡为主,时间不用长。一清要配专用的牙刷,有时会用到,而二清仅浸泡即可。
清洗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晾干,如果晾干有轻微残留,可用新棉签沾干净的乙醇适当擦一下,用热风机吹的用时用干棉签擦擦也行。

以上为适合个人及小批量生产的线路板清洗工艺,有疑问可以提,俺会继续解答。板子俺就不要了,留给有需要的网友。

补充说明:
助焊膏(焊锡膏,又称焊油),是一种带有酸性腐蚀性的东西,是用于工业的,不适合电子制作使用。
但“焊宝”,也是一种焊油,不带有腐蚀性,适合电子制作中作为助焊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KAKCO FX-888 和 AMTECH的RMA-223-UV   我是来抢板子的,图片里面的是公司财产,唉。。。

怎么感觉像有铅焊锡。

网友:
条件简陋,一般是用松香,但是在焊接0402贴片,QFN等封装时,还是倾向使用焊膏,拖拉都比较好用的,因为没有无水酒精,SO,只能尽量的使用松香。板子我有,就是来吐个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感觉像有铅焊锡。

WARNING:May contain lead
这句是管体上的,所以说是含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助焊膏不是碱性而是酸性的。助焊膏的残留对器件和PCB有腐蚀作用,焊接时产生的高温分解物亦有毒性,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松香相对要好很多,也更环保,而且松香的残留不但不会腐蚀电路板而且有隔绝空气的保护作用,只是残留不好看。有种改性松香的耐温性得以提高,故而残留仍为透明态,可以不清洗,只是这种改性松香不好买也很贵。
如果需要清洗,洗板水尽量不要用,对人体的毒性很大,虽然其清洗效果很强。非要用,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清洗剂是化学纯或分析纯的无水乙醇,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第一。
清洗工艺要分清洗、一清、二清三步。清洗过程最好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小型的几十块钱,通常够个人用,比较大的也不过低三位数的价格。就清洗剂而言,二清要求最干净,次之为一清,再次之为清洗。为了节约环保,用过一定次数开始显混浊的二清液转为一清液,一清液则转为清洗液。用过之后分别瓶装,清洗液可以用到接近饱和。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工序仍然同前,但第一步要先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用废牙刷刷,有时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后也得用牙刷清理个别位置的残留。一清和二清都是浸泡为主,时间不用长。一清要配专用的牙刷,有时会用到,而二清仅浸泡即可。
清洗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晾干,如果晾干有轻微残留,可用新棉签沾干净的乙醇适当擦一下,用热风机吹的用时用干棉签擦擦也行。

以上为适合个人及小批量生产的线路板清洗工艺,有疑问可以提,俺会继续解答。板子俺就不要了,留给有需要的网友。

清洗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自己洗板子,每次都会有残留,方法果然不恰当啊

网友J(2015-03-18):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