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CI使能中断函数中为什么这样就能使能中断?

楼主:
在SCI使能中断函数中:最后的两句怎么理解?为什么这样就能使能中断?
void sciEnableNotification(sciBASE_t *sci, uint32_t flags)
{
        uint32_t index = sci == sciREG ? 0 : 1;
        g_sciTransfer[index].mode |= (flags & SCI_TX_INT);
         sci->SETINT                = (flags & ~SCI_TX_INT);

网友:
使能中断就看最后一句,其它的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清楚。最后一句,就是把你传进来的flags中对应的SCI_TX中断位设为1.

网友:
sci->SETINT                = (flags & ~SCI_TX_INT);这一句起的作用,具体请参考手册相应的寄存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