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并行DA的故事。。。。

楼主:
DSP应如何同并行DA连接,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出?
5509A的DSP,输入端用的是8位并行AD(占用CE0空间和DSP数据线的D0-D7),要想将DSP中的数据输出,应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DSP中的数据以数组形式保存在内存中,可以通过定时的更新8个IO口来输出数据(IO口和DA相连),IO口翻转速度比想象中要高一些,5509A实测能达到1MHz以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大家要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DSP中的数据以数组形式保存在内存中,可以通过定时的更新8个IO口来输出数据(IO口和DA相连),IO口翻转速度比想象中要高一些,5509A实测能达到1MHz以上。
谢谢你的分享  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分享  希望多多交流

谢谢soso姐 ,在论坛能找到一种归属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soso姐 ,在论坛能找到一种归属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DSP中的数据以数组形式保存在内存中,可以通过定时的更新8个IO口来输出数据(IO口和DA相连 ...

soso姐可否把程序发我借鉴一下~~~
邮箱xkli123@126.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oso姐可否把程序发我借鉴一下~~~
邮箱

你是需要什么程序呢,你可以先在论坛搜索一下,看是否有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so姐可否把程序发我借鉴一下~~~
邮箱

已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需要什么程序呢,你可以先在论坛搜索一下,看是否有你需要的!

我想找用EMIF扩展的并行AD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