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板子覆铜,焊盘和覆铜之间的连线太细,怎么调整?

楼主:
把覆铜连接到地,可是焊盘和铜之间的连接线太细了(只有10mil),怎么加粗一点?

网友A:
规则里面修改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只是连接了走线没有铺铜皮吧……

网友:
要铺铜皮,宽度随你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修改一下,,

谢谢啊,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修改一下,,

这线还是很细啊

这线还是很细啊

网友:
“很细”不是术语
能有办法变大,,就可以调整到自己要求的尺寸

网友:
热焊盘就不需要非常粗的线。

你也可以不要热焊盘。直接将焊盘全部连接到铜皮上。

网友:
是的,你可以选全部连接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