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不工作

楼主:
max232  2脚电压值为5.1V   6脚为4.0V  该芯片是否正常 电路图正确程序也对,怎么就是串口不工作呢

网友A:
如果电路确实正确,注意检查储能电容的容量是否合适。正常时232接口片电荷泵的输出电压应为电源电压的正负2倍,否则就不正常,说明要么电路不对,要么储能电容的容量不对。232接口片的储能电容有3个规格,0.1uF、1uf和10uF,不同开关频率的应选择适宜的储能电容容量,过大、过小都会导致电压不足。另外,少数厂家的232接口片与标准接法不同,而且这类芯片的假货极多,甚至比原厂货还多,买的时候务必注意。宁肯买老老实实打自己商标的国产货也绝对不买印着原厂标志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确实正确,注意检查储能电容的容量是否合适。正常时232接口片电荷泵的输出电压应为电源电压的正负2倍,否则就不正常,说明要么电路不对,要么储能电容的容量不对。232接口片的储能电容有3个规格,0.1uF、1uf和10uF,不同开关频率的应选择适宜的储能电容容量,过大、过小都会导致电压不足。另外,少数厂家的232接口片与标准接法不同,而且这类芯片的假货极多,甚至比原厂货还多,买的时候务必注意。宁肯买老老实实打自己商标的国产货也绝对不买印着原厂标志的山寨货。
我用的max232A 电容都用的0.1uf,msp430调试时 while (!(IFG1 & UTXIFG0));这条语句过不去,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量下负压多少吧,如果有,且正常就是你的连线或程序的事啦

网友:
while (!(IFG1 & UTXIFG0));这条语句过不去,测一下,单片机串口的波形,如果默认是高电平,可能是单片机不正常。

网友:
ic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ax232A 电容都用的0.1uf,msp430调试时 while (!(IFG1 & UTXIFG0));这条语句过不去,是芯片的问题吗

语句过不去可未必是硬件的问题。是否硬件问题,借助PC平台轻松可以测出。短路232接口片的TTL端收发引脚,然后接到PC串口上,这时用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自发自收,232接口片有没有问题,立刻可知。

网友:
是不是布线的时候232的电容离芯片太远了。

网友:
我倒觉得布线没那么多影响  之前用通用版焊过 开始也不能工作 以为是面包版 我的原件摆放问题 后来从开发板上拆下来个232 装上去 就好了  当时买了5个232 IC 好几个都没用~~当然了 都是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ax232A 电容都用的0.1uf,msp430调试时 while (!(IFG1 & UTXIFG0));这条语句过不去,是芯片的问题吗

MAX232好像要用1uF的电容。

网友:
MAX232, MAX232A

+5V供电、多通道RS-232驱动器/接收器

说明

MAX220–MAX249系列线驱动器/接收器,专为EIA/TIA-232E以及V.28/V.24通信接口设计,尤其是无法提供±12V电源的应用。

MAX225、MAXX233、MAX235以及MAX245/MAX246/MAX247不需要外部元件,推荐用于印刷电路板面积有限的应用。

MAX220–MAX249现有26种不同封装,可操作温度范围从0至+70°C,也可达到-55°C至+125°C。更多封装及温度选择,请参见数据资料末页订购信息。

MAX220、MAX232、MAX232A:引脚配置和典型工作电路MAX220、MAX232、MAX232A:引脚配置和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节省占位面积
  • 集成电荷泵电路
    • 去掉双极±12V供电
    • 实现+5V供电时单电压操作
  • 集成电容(MAX223、MAX233、MAX235和MAX245–MAX247)
  • 节省功耗
  • 5µW关断模式

应用

  • 接口转换
  • 多点RS-232网络
  • 便携式诊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