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LCD1602

楼主:
int main( void )
{
  uchar test[] = "1234567812345678";
  uchar *p, i;
  p = test;

  WDT_Init();
  Clock_Init();
  Port_init();
  LCD_init();

  while(1)
  {
     LCD_write_com(0x07); //显示字符全部左移,光标不动
     LCD_write_com(0x80+16); //第一行最后一个开始写
      p = test;
          while(*p)
        {
          LCD_write_data(*p);
           p++;
           delay_ms(100);
        }
     for(i =16; i >0; i--)
     {
       LCD_write_com(0x18);
       delay_ms(100);
     }
      LCD_write_com(0x01);
  }
}

这是主程序能实现字符从右到左移动显示
我想让字符从左到右移动显示
LCD_write_com(0x05); //显示字符全部右移,光标不动
LCD_write_com(0x80); //第一行第一个开始写
修改后时出错,除了第一个字符,其他都显示到第二行了

网友A:
地址搞错了吧。 右边最后一个地址 应该变为这一行左边第一个地址。

网友B:
麻烦你去看下0x05和0x07指令

网友:
大神,那代码应该怎样写可以实现  从最左边第一个开始写,有新的字符写入时全部往右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搞错了吧。 右边最后一个地址 应该变为这一行左边第一个地址。

地址改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去看下0x05和0x07指令

大神,那代码应该怎样写可以实现  从最左边第一个开始写,有新的字符写入时全部往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