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串口初始化的函数

楼主:
主时钟8M,波特率9600

网友A:
楼主有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啥问题?

MAX232 串口不显示 当初怀疑程序问题 帮忙看一下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                   //使MCLK=XT2

  BCSCTL2|=SELS+DIVS1;              //4分频,SMCLK为2MHZ

  do{

    IFG1&=~OFIFG;                   //清楚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it_UART(void)

{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D0;

  UBR10 = 0x00;

  UMCTL0 = 0x40;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UT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