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对IO口输入高电平采点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如题设一IO口为输入,初始为低电平,收到一高平信号,相对这个高电平采100个点,如果这100个点都是高,则这个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有效。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程序??请帮帮忙吧

网友A:
只要你会基本的编程语句。这东西就能写出来。思路很清晰,试着写写就实现了。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会基本的编程语句。这东西就能写出来。思路很清晰,试着写写就实现了。不难。

你好!能不能给点提示??需要用计数器吗?

网友C:
在循环体内插入读和条件转移即可。给你提示个方向,细节自己想。除非读的间隔时间较长,否则不用定时器。计数器在这里则根本用不上,别从字面瞎理解,好好打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循环体内插入读和条件转移即可。给你提示个方向,细节自己想。除非读的间隔时间较长,否则不用定时器。计数器在这里则根本用不上,别从字面瞎理解,好好打基础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给点提示??需要用计数器吗?

不用计数器,自己设一个变量就行了。在主循环中,进行判断,根据电平状态,对变量进行操作,满足条件,执行对应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