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之低级错误

楼主:
脑子短路了,把红表笔插到了电流测试用的端子上,然后把档位调到交流电压,用两个表笔去量380v的交流电,瞬间打火,表笔融掉一小节,万用表内部保险烧断。因为之前用万用表测了电流,但是没有归位表笔的接线,量的时候确认了档位,却忽略了接线。

建议大家以后使用工具之后,尽量恢复到比较常用的状态,防止下一次使用时发生错误测量,损坏仪表工具

网友A:
我每次测量都会确认一下,先打到二极管挡确认表笔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再打到对应的档位做测试,点之前都会习惯性的再看一下是不是接对了,档位是不是对了

网友B:
应该养成不用时放到最高或者接近最高电压档的习惯,至于表笔量电流后当然要立即插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养成不用时放到最高或者接近最高电压档的习惯,至于表笔量电流后当然要立即插回去。

确实如此  我也是碰到过这样以后注意多了啊

网友C:
测量电流后,表笔没有归位而烧坏万用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惨痛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不知道现在的最新的国外某某克的表有没有这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流后,表笔没有归位而烧坏万用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惨痛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不知道现在的最新的国外某某克的表有没有这样的保护,,,,

楼主晒的就是某某克 目测应该就是保险丝损坏吧

网友D:
好在大品牌保护电路设计周全,只是烧了个保险管,不过一个原装保险丝都得几十天朝币啊

网友:
顶,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楼主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哦~ , 烧一次就记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晒的就是某某克 目测应该就是保险丝损坏吧

如果是保险丝烧,,其他没有损坏,说明某某克的表进步很大呀,,
以前这种状况,就是表的主板直接烧毁,想修都很困难。

网友F:
电阻档测电压倒是经常出现。但测量高电压发生失误倒没有一起。

因为安全有关的,我都反复再检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在大品牌保护电路设计周全,只是烧了个保险管,不过一个原装保险丝都得几十天朝币啊

惨了,我换的是4块钱一个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保险丝烧,,其他没有损坏,说明某某克的表进步很大呀,,
以前这种状况,就是表的主板直接烧毁,想修都很困难。

因为是测的空开前端,空开都没跳闸,只是烧了万用表内部的保险,还好没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档测电压倒是经常出现。但测量高电压发生失误倒没有一起。

因为安全有关的,我都反复再检查一遍

有经历有阴影以后得重复确认了,珍惜生命

网友: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还是很重要的。烧一次,就记住了。还好只是烧保险,还有焊接的时候,最好让电路板和外界完全断开。而不是只把电源正极关闭。

网友G:
俺用过电流档后会立刻转换插头,且挡位也会调到高压电压挡。过去用模拟表时,表笔没有专门的电流插座,所以习惯在那时就养成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当年万用表的价格相对当时的收入已经属于“巨款”的缘故,所以小心翼翼之下从未发生过用错挡位导致万用表损坏的先例。模拟表用错挡位的后果会比数字表严重的多。

网友H:
有时太累了或状态不好时会脑袋进水,什么低级错误都有可能发生,更容易受伤。
所以当感觉到自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最好什么事都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时太累了或状态不好时会脑袋进水,什么低级错误都有可能发生,更容易受伤。
所以当感觉到自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最好什么事都不做。

那天状态确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用过电流档后会立刻转换插头,且挡位也会调到高压电压挡。过去用模拟表时,表笔没有专门的电流插座,所以习惯在那时就养成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当年万用表的价格相对当时的收入已经属于“巨款”的缘故,所以小心翼翼之下从未发生过用错挡位导致万用表损坏的先例。模拟表用错挡位的后果会比数字表严重的多。

模拟表最容易出现超量程打到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测量都会确认一下,先打到二极管挡确认表笔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再打到对应的档位做测试,点之前都会习惯性的再看一下是不是接对了,档位是不是对了

好习惯,学习

网友:
还好人是安全的

网友:
刚毕业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拿电压档测电流。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我测得是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晒的就是某某克 目测应该就是保险丝损坏吧

某某克的表这种情况只烧保险。我的某某克的17B已经N次这样过都是只坏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