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问题求助(定义了12个DROPDOWN控帛不能显示)

楼主:
 /*
******************************************************************
**                      uCGUIBuilder                            **
**                  Version:   4.0.0.0                          **
**                     2012 / 04                               **
**                   CpoyRight to: wyl                          **
**              Email:ucguibuilder@163.com                        **
**          This text was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

#include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define GUI_ID_DROPDOWN10 (GUI_ID_USER+400)
#define GUI_ID_DROPDOWN11 (GUI_ID_USER+401)

//EventsFunctionList
//EndofEventsFunctionList

/*********************************************************************
*
*       static data
*
**********************************************************************
*/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480,272,FRAMEWIN_CF_MOVEABLE,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0,        1,  28, 58, 1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126,31, 35, 12,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250,190,84, 40,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1,          367,190,84, 4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1,        62, 28, 58,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2,        160,28, 58, 8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285,31, 35, 12,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3,        221,28, 58,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4,        320,28, 58, 8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445,31, 35, 12,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5,        381,28, 58,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6,        1,  79, 58, 8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126,82, 35, 12,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7,        62, 79, 58,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8,        160,79, 58, 8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285,82, 35, 12,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9,        221,79, 58, 80,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10,        320,79, 58, 8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GUI_ID_TEXT0,            445,82, 35, 12, 0,0},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DROPDOWN11,        381,79, 58, 80,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0xe0e0e0);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20);
    //
    //GUI_ID_DROPDOWN0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0),"9");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BUTTON0
    //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0),BUTTON_CI_UNPRESSED,0xe0e0e0);
    //
    //GUI_ID_BUTTON1
    //
    BUTTO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BUTTON1),BUTTON_CI_UNPRESSED,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1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9");
    //
    //GUI_ID_DROPDOWN2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2),"1");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3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3),"9");
    //
    //GUI_ID_DROPDOWN4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4),"3");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5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5),"9");
    //
    //GUI_ID_DROPDOWN6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6),"5");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7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7),"9");
    //
    //GUI_ID_DROPDOWN8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8),"5");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9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9),"9");
    //
    //GUI_ID_DROPDOWN10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0),"5");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e0e0e0);
    //
    //GUI_ID_DROPDOWN5
    //
    DROPDOWN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0,0xffffff);
    DROPDOWN_SetAutoScroll(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0");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1");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2");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3");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4");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5");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6");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7");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8");
    DROPDOWN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DROPDOWN11),"9");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GuiPage7(void)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