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SPI 主机从机通信问题

楼主:
现在,用两块430单片机进行SPI的通信,希望是从机发送数据,主机接收数据并返回。编写程序后发现主机没有主动产生时钟,现在用的是3线的SPI,是否需要4线的才能实现?

//******************************************************************************
//作为主机,接收SPI数据,并转换后发送回去,然后上传串口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MST_Data,SLV_Data;

void Serial_init()
{
        P10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3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3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3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3BR1 = 0;                              // 1MHz 9600
        UCA3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3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3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Serial_init();
  //P1OUT |= 0x02;                            // Set P1.0 for LED
                                            // Set P1.1 for slave reset
// P1DIR |= 0x03;                            // Set P1.0-2 to output direction
  P9SEL |= 0x0E;                            // P3.5,4,0 option select

  UCB2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2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MSB;    // 3-pin, 8-bit SPI master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B2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2BR0 = 0x02;                           // /2
  UCB2BR1 = 0;                              //
//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UCB2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B2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P1OUT &= ~0x02;                           // Now with SPI signals initialized,
// P1OUT |= 0x02;                            // reset slave

  __delay_cycles(100);                      // Wait for slave to initialize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B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2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2_VECTOR))) USCI_B2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2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3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3TXBUF = 0xff-UCB2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while (!(UCB2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B2TXBUF = 0xff-UCB2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如果双向通讯,使用四条线最快。

三线的也会有时钟输出的---主机侧。

网友A:
要返回数据当然要4线的,3线的是单向,而且基本是MCU做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返回数据当然要4线的,3线的是单向,而且基本是MCU做主机

不对吧,3线也可以双向通信。

网友:
3线也可以双向的,SPI是数据环。双机通讯要注意设置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然你这个说的主机没有产生时钟,应该是主机设置的问题。参考一下例程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从机是不能发起一次通信的,通信都由主机发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返回数据当然要4线的,3线的是单向,而且基本是MCU做主机

看来我要回去补补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从机是不能发起一次通信的,通信都由主机发起。

好像确实是这样,我测试的时候主机这一端需要发一个数据给从机,然后才开始传输数据。但是我先的问题的是出现重复的数据,即从机发送一次数据主机会收到很多次的数据。请教下下是什么原因。而且如果从机暂停运行,主机还是会不断收到同一个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确实是这样,我测试的时候主机这一端需要发一个数据给从机,然后才开始传输数据。但是我先的问题的是出现重复的数据,即从机发送一次数据主机会收到很多次的数据。请教下下是什么原因。而且如果从机暂停运行,主机还是会不断收到同一个数据。

我看你的中断服务里没有清除标志位,是不是一次中断之后就一直在进中断服务程序呀?
你是在中断服务里面一直向串口丢数据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要回去补补课了

3线制SPI和4线制SPI区别应该是片选线。如果双机通信,应该可以省去片选线(一直处于通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中断服务里没有清除标志位,是不是一次中断之后就一直在进中断服务程序呀?
你是在中断服务里面一直向串口丢数据包的…
现在是不太确定是因为串口的设置的问题,还是SPI的问题。从机在调试的时候暂停,主机也能不断地收到数据。感觉是因为从机一直在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太确定是因为串口的设置的问题,还是SPI的问题。从机在调试的时候暂停,主机也能不断地收到数据。感觉是因为从机一直在收数据。

不看我的回复吗?
中断服务里没有清除标志位,所以一直在中断服务里。

一直在向串口发数据。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2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3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3TXBUF = 0xff-UCB2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while (!(UCB2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B2TXBUF = 0xff-UCB2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就是上面的代码出问题了。还有,中断服务里不应该使用while();语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看我的回复吗?
中断服务里没有清除标志位,所以一直在中断服务里。

一直在向串口发数据。

就是上面的代码出问题了。还有,中断服务里不应该使用while();语句的。

看了,但是水平比较差,没看懂。是对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吗?UCB2IFG &= ~UCTXIFG;UCA3IFG &= ~UCTXIFG;?    while是参考官方例程的。不知道哥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确实是这样,我测试的时候主机这一端需要发一个数据给从机,然后才开始传输数据。但是我先的问题的是 ...

你测试SPI的时候是怎么测试的,能用串口助手调试吗?你用的单片机是4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