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源的滤波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
大家都知道在AC---DC中需要整流、滤波,在看的书中,关于这个滤波电容怎么取,都没有明确的说法,都是说将这个电容值取在100uf到10000uf之间,请问大侠们这该如何把握这个问题呢?

网友:
当然有计算方法。
原则是:一个充电放电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波动应该小于允许的纹波峰峰值。
如果纹波要求很高,计算出来的电容量会很大,此时宜采用电容输入的两节滤波,可以大为减少电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计算方法。
原则是:一个充电放电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波动应该小于允许的纹波峰峰值。
如果纹波要求很高,计算出来的电容量会很大,此时宜采用电容输入的两节滤波,可以大为减少电容量。

哦哦,原来是这样计算呀,好的

网友B:
二楼的回答的很正确,其实你多看看有些官方的板子或者有些大牛们设计的板子,看多了你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你该用多大的电容量的电容了,只要要看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当然要匹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回答的很正确,其实你多看看有些官方的板子或者有些大牛们设计的板子,看多了你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你该用多大的电容量的电容了,只要要看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当然要匹配输出)。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