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1和ADC2的采集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STM32的ADC1和ADC2,调试时出现的问题让我不解:
(1)只使用STM32的ADC1采集信号,PA.0为其模拟输入通道;

将ADC1配置成独立模式、单通道单次转换、软件触发,

采集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2)只使用ADC2采集信号,与(1)中ADC1的设置完全相同,即

PA.0为其模拟输入通道;

将ADC2配置成横独立模式、单通道单次转换、软件触发,

却采集不到数据;

所以,想请教一个问题:

STM32的ADC2采集相较ADC1采集时,对ADC2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或者其ADC2只能在双AD模式中才能使用?

网友A:
刚才,那个我没看仔细,你多半是,ADC2的RCC_APBXXXX这个函数里面没有对ADC2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那个我没看仔细,你多半是,ADC2的RCC_APBXXXX这个函数里面没有对ADC2设置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 ENABLE );
您具体指的是这个函数吗?

ADC2是APB2总线上的外设,ADC2的时钟使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 ENABLE );
您具体指的是这个函数吗?

ADC2是APB2总线上的外设,ADC2的时钟使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void ADC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evice header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PA0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Mode=GPIO_Mode_AIN;//éèÖÃÎaÄ£Äaêäèë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PA02Îêy×°èëíê±Ï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adcê±ÖóéèÖÃíê±Ï,ADC×î¸ß1¤×÷ÆμÂê14M£¬6·ÖÆμ¾íêÇ12M

                ADC_DeInit(ADC2);  //½«íaéè ADC2 μÄè«2¿¼Ä′æÆ÷ÖØéèÎaè±ê¡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쥶à×a»»Ä£ê½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PA0á¬Dø×a»»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óò¶ÔÆë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èí¼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í¬ê±×a»»í¨μàêyÎa1£¬èç1ûóD¶à¸öí¨μà½øDD×a»»£¬Ôù¶¨

                ADC_Init(ADC2,&ADC_InitStructure);//×°ÔØADC2Îêy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41Cycles5);

                //adc2éóÃê±¼ät=2éÑùÖüÆú+12.5¸öÖüÆú

          ADC_Cmd(ADC2,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D£×¼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ENABLE);//Öƶ¨èí¼t′¥·¢×a»»

}

参考下这个

网友:
ADC1采集建立project1,ADC2采集建立project2;
针对ADC1:

//ADC1的模拟输入端PA.5

针对ADC2:

<font color="#0000ff">//ADC2的模拟输入端PA.5</font>

针对ADC1: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针对ADC2:
<font color="#0000ff">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ADC_De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ADC_Cmd(ADC2,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font>

针对ADC1: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72M
        Gpio_Init();
        Adc_Init();
        while(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针对ADC2:

<font color="#0000ff">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Init();
        Adc_Init();
        while(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
        }</fo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ADC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evice header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PA0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Mode=GPIO_Mode_AIN;//éèÖÃÎaÄ£Äaêäèë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PA02Îêy×°èëíê±Ï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adcê±ÖóéèÖÃíê±Ï,ADC×î¸ß1¤×÷ÆμÂê14M£¬6·ÖÆμ¾íêÇ12M

                ADC_DeInit(ADC2);  //½«íaéè ADC2 μÄè«2¿¼Ä′æÆ÷ÖØéèÎaè±ê¡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쥶à×a»»Ä£ê½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PA0á¬Dø×a»»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óò¶ÔÆë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èí¼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í¬ê±×a»»í¨μàêyÎa1£¬èç1ûóD¶à¸öí¨μà½øDD×a»»£¬Ôù¶¨

                ADC_Init(ADC2,&ADC_InitStructure);//×°ÔØADC2Îêy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41Cycles5);

                //adc2éóÃê±¼ät=2éÑùÖüÆú+12.5¸öÖüÆú

          ADC_Cmd(ADC2,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D£×¼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ENABLE);//Öƶ¨èí¼t′¥·¢×a»»

}

参考下这个

很谢谢您的热心帮忙,其实我的程序就是您这样的。
奇了怪了

网友:
ADC1采集3.3V电压,DR的值是0xfff;

              3.3V/2时,DR的值是0x7fff;

                  0V时,DR的值是0x0000;

ADC2采不到数据。
STM32单片机使用的是STM32VET6,现在将程序呈上,
坛友要是有时间的或有兴趣一起讨论的话,麻烦也帮忙运行一下,看看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不论是多通道采集还是单通道采集,是软件触发或定时器中断触发,大家要么单独使用

ADC1,要么双ADC,很少会单独使用ADC2的。

我还是觉得ADC2不能单独使用,它好像只能配合ADC1使用,比如在双AD模式中。

网友:
程序呈上:

网友:
每一个AD是一样的,注意时钟、管脚等的配置。

网友C:
请问一下,ADC1采集3.3V电压,DR的值是0xfff,是如何读取ADC_DR??
又ACD2的DR,是如何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ADC1采集3.3V电压,DR的值是0xfff,是如何读取ADC_DR??
又ACD2的DR,是如何读取?
view->system viewer ->ADC1 ,然后弹出ADC各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
可否试试ADC3?

网友C:
使用f103c8,adc同你的配置,输入为PA0,adc转换值由uart1输入到pc,结果:adc1跟adc2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f103c8,adc同你的配置,输入为PA0,adc转换值由uart1输入到pc,结果:adc1跟adc2都正常

谢谢    不过我的还是不行,这次是真的奇怪了。
我换个系统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f103c8,adc同你的配置,输入为PA0,adc转换值由uart1输入到pc,结果:adc1跟adc2都正常
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f103c8,adc同你的配置,输入为PA0,adc转换值由uart1输入到pc,结果:adc1跟adc2都正常
我也尝试着使用了f103c8,观察ADC的DR寄存器,结果还是:ADC1可行,ADC2不行;
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C:
刚又试了一下,一样是F103C8,这次直接使用你的adc2,只是将mcu 主频改为4M,由USART1传送ADC2_DR给PC,输入一样改为PA0(ADC_Channel_0),其他都没变动,PC可以正确得到转换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又试了一下,一样是F103C8,这次直接使用你的adc2,只是将mcu 主频改为4M,由USART1传送ADC2_DR给PC,输入一样改为PA0(ADC_Channel_0),其他都没变动,PC可以正确得到转换值
恩    谢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都好了   附件中的程序都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谢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都好了 附件中的程序都是可行的

兄弟你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ADC1采集PA5正常,换成AD C2就不行了,能请教一下是咋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