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大家的电机减速器是怎么设计的?
电机是60w的

网友:
那种电机?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
电机减速器通常都是齿轮结构,根据减速比和力矩的要求设计,初中物理中力矩、力臂的计算公式再加上查查资料确定材料强度和齿形就应该能设计了。因定制齿轮的加工费比较高,通常则购买成品减速器或带减速器的电机,这都是标准化产品,有些场合也用皮带减速。

网友:
带减速的电动机在应用中也很多,如果楼主的用量少,最好找一找成品的减速电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建议使用象步进电机那样的电机,虽然电机的成本要高一些,但总比加工齿轮、自制减速机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