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单片机选型问题

楼主:
项目需要功能如下:
1、 IO > 8
2、 IIC    SPI  UART  定时器
3、RTC
4、>30kb Flash
5、最好内置EEPROM  该项可以忽略  因为可以考虑外置
6、封装最好是好焊接点的   而且成本控制在 RMB8以内   毕竟小项目成本太大说不过去

主要是选低功耗类型的,在430选了半天感觉没什么合适的,价格封装方面不是很好   不知道低功耗单片机里边还有哪些合适的   AVR是否有合适的  有谁用过给个建议

网友:
stm32f103RB,大概就是8块左右,你要低功耗的话,stm32的时钟搞低就是了

网友:
STM单片机的L系列,也是低功耗型。

网友:
有量的话,430的价格可不高,小封装的也有,另外可以考虑ST的。大客户方面,TI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

网友:
我用stc15W系列,当频率设置为5M时,功耗可以控制在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