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英文在TFTLCD上混合显示问题

楼主:
刚给W25X16烧写了个32*32的中文字库,发现标点符号不能显示。
如果要做一个很自然的显示函数就能解决混合显示,要怎么弄啊?
中文是两个char映射到一个汉字,而ask码只要一个char就能映射过去
当然如果不怕麻烦也可以分开,英文和汉字分别用一个函数显示。
感觉应该有一种字库包含英文,汉字和标点什么的,只是这种字库的话,汉字是怎么映射过去的呢?

网友A:
英文字母的最高位是0,很好判断的。

网友B:
也可以将它放到一个字库里。或者象楼上所说,判断全角半角后再显示。

网友:
128就是分水岭,具体查看字库索引定义

网友:
英文字母的最高位是0,
128就是分水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将它放到一个字库里。或者象楼上所说,判断全角半角后再显示。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现在已经下载好的(在w25x16里面)汉字字库不动,然后再找个地方(比如stm32的内置flash)放128个ask码的字模码,在程序中,判断高位为0就去flash里面读取字模点阵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字母的最高位是0,很好判断的。

但是在程序中 ,比如定义一个字符串
str =“abc和汉字”

在显示a的时候

High8bit=*str;

Low8bit=*(str+1);

这个Low8bit就指到了b...这个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现在已经下载好的(在w25x16里面)汉字字库不动,然后再找个地方(比如stm32的内置flash)放128个ask码的字模码,在程序中,判断高位为0就去flash里面读取字模点阵数据?

一般的汉字库,应该有ASCII字符的。如果真的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它占的空间很小,放在单片机内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英文字母的最高位是0,
128就是分水岭,

那你的意思是说,比如字母a ,它就内码就大概是 0x**+0X**,但是我通过发现,MDK下面,字符串“a”就是对应到ASK码的值...
那我们要显示“a和汉字”这个字符串的话,如果按a一个char来定位的话,后面的汉字就是乱码,按两个char也是乱码。。。

网友:
中英文肯定要区分开操作啊,英文读一个字节指针+1,中文读两个字节指针+2
不用想太复杂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01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说,比如字母a ,它就内码就大概是 0x**+0X**,但是我通过发现,MDK下面,字符串“a”就是对应到ASK码的值...
那我们要显示“a和汉字”这个字符串的话,如果按a一个char来定位的话,后面的汉字就是乱码,按两个char也是乱码。。。

汉字的最高位是1,2个字节,ASCII是0,1个字节,由此不是很好判断?比如“A":0X41,"a":0x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