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真屌丝!原来车开始是这样这样掉头的啊,,,

楼主:
那个时候的汽车散发着屌屌的气息!原地调头这种事情我会乱说?

网友A:
这样调头,是很困难的事情。
两前轮偏转方向相反,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而且两前轮都要能够偏转90度。图中车上只有一个方向盘,不知道如何做到用一个方向盘控制两前轮向相反方向偏转的,但如果确实用一个方向盘控制两前轮向相反方向偏转,那必须有一个改变旋转方向的装置。
两后轮旋转方向相反,且两后轮均具有动力,即两后轮独立驱动,且具有改变驱动旋转方向的装置。
这比现在的汽车传动装置和转向装置要复杂得多。

网友:
看起来很屌

网友B:
这个片子看着有点奇怪。车从远方开来。停止,感觉后排坐上的人是突然出现的。不知有没有同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看着有点奇怪。车从远方开来。停止,感觉后排坐上的人是突然出现的。不知有没有同感的?

帧率的问题

注意调头之前左边走过来的小盆友,应该是这个小盆友要坐车去的地方需要调头,然后其上车之后才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头,是很困难的事情。
两前轮偏转方向相反,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而且两前轮都要能够偏转90度。图中车上只有一个方向盘,不知道如何做到用一个方向盘控制两前轮向相反方向偏转的,但如果确实用一个方向盘控制两前轮向相反方向偏转,那必须有一个改变旋转方向的装置。
两后轮旋转方向相反,且两后轮均具有动力,即两后轮独立驱动,且具有改变驱动旋转方向的装置。
这比现在的汽车传动装置和转向装置要复杂得多。

是不是可以这样设计:

因为发动机的动力在前面,直接由主轴插摇把的地方(过去的车都有这东西)装个减速齿轮,当前轮转到前方时,恰和这个齿轮接触。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怎样让前轮转动9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设计:

因为发动机的动力在前面,直接由主轴插摇把的地方(过去的车都有这东西)装个减速齿轮,当前轮转到前方时,恰和这个齿轮接触。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怎样让前轮转动90度了。

你说的这个方案,就是前轮与曲轴前端的离合器了。
可行倒是可行,但至少是三个齿轮,而且暴露在外,难于防护和润滑。另外,前桥不能使用弹性悬挂,若使用弹性悬挂,又要有更复杂的传动方式。

两前轮反方向各偏转90度,这个比较困难。
正常情况,需要转弯时两前轮同向偏转,但内侧前轮和外侧前轮偏转角度并不相同。

网友:
这种结构,做台样机还行,但做产品,可靠性不高。

网友D:
设计者脑袋不够用,要不就是脑洞大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方案,就是前轮与曲轴前端的离合器了。
可行倒是可行,但至少是三个伞齿轮,而且暴露在外,难于防护和润滑。

两前轮反方向各偏转90度,这个比较困难。
正常情况,需要转弯时两前轮同向偏转,但内侧前轮和外侧前轮偏转角度并不相同。

前面的轮子,主轴用的是不同方向的伞齿轮,难度在于,分别向外转弯,这个是靠方向盘的中的联动装置,,,纯粹的机械结构。这种结构加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者脑袋不够用,要不就是脑洞大开了

这个或者只是个创意罢了。

但有时候正是这些奇怪的想法才改变世界的

网友:
汽车后座的乘客貌似是突然出现的

So TM what......?

网友:
感觉是假的啊,画面太不连续了,还有后面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