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
      这是书上的一个图,作者说:“三极管Q2用于短路保护,防止大电流工作时电路发生短路给变压器、 三端稳压器等器件造成致命危害。”

      我的问题是:1.这里的短路是指负载还是稳压电路的元器件?2.真的短路了,该怎么去下手分析,突破口在哪里呀?

     还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图是竖着的,还得歪着头看楼主的电路,,,,

这个是典型的短路保护电路,无论是器件短路导致负载短路,负载电流大引起短路等。
这个电路主要意思是,使用三极管Q2作限流保护,当流过取样电阻R2的电流大于0.7V/R2时,Q2导通,将Q1的基极电流分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是竖着的,还得歪着头看楼主的电路,,,,

这个是典型的短路保护电路,无论是器件短路导致负载短路,负载电流大引起短路等。
这个电路主要意思是,使用三极管Q2作限流保护,当流过取样电阻R2的电流大于0.7V/R2时,Q2导通,将Q1的基极电流分流。

哈哈哈哈,看的时候用照片查看器打开呀,可以旋转呀,上传就成这样啦,不好意思咯。
哦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谢谢,赶紧在书上备注一下,哈哈哈

网友:
楼主有点马虎啊

网友B:
Q1扩流,Q2保护。输出电流增加时,R2上的压降增加,Q2基极点位降低,压降足够大时,Q2导通。Q2导通后会抬升Q1的基极点位,从而降低Q1的导通程度,直至使Q1的输出电流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数值上,从而实现限流保护。
搞清楚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该电路没什么难度。

网友:
怎么看出来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扩流,Q2保护。输出电流增加时,R2上的压降增加,Q2基极点位降低,压降足够大时,Q2导通。Q2导通后会抬升Q1的基极点位,从而降低Q1的导通程度,直至使Q1的输出电流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数值上,从而实现限流保护。
搞清楚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该电路没什么难度。

哦哦哦,原来如此,模电还没有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原来如此,模电还没有学
电源,包括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其基础是“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
这两门没有过关,搞电源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包括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其基础是“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
这两门没有过关,搞电源是非常困难的。
我这问题也是在《电子设计从零开始》这本书上看到的。唉,说来惭愧,大学里面老师讲的题目都是用来考试的,用在实际的应用中感觉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限流保护看着咋有点别扭呢?
一旦Q2导通让Q1限流,其结果是负担又落回到了U1,Q1没事却把稳压块烧掉了。

网友:
图片,还是整理一下的好。

-------------------------   别让热心人难受!!

图中,R1的接法应该改一下,不然,起不到对78XX 这个IC的限流作用。

网友E:
电路应该这样改一下:

网友D:
dontium建议适当加大R1是对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从零开始》实在是经常误导业余爱好者。楼主若是电子或者类似专业,好好学专业课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ntium建议适当加大R1是对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从零开始》实在是经常误导业余爱好者。楼主若是电子或者类似专业,好好学专业课为是。

目前大二,专业课只学习了《电路理论》嗯嗯,是电气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应该这样改一下:

噢噢噢噢,长知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应该这样改一下:

这是人家截图给我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