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32位浮点运算器做64位浮点运算?

楼主:
CLA是浮点运算处理器,遗憾的是,它是32位的。用32位浮点表示一个数,精度很有限,

怎样使用32位指令完成64位运算呢?

网友A:
定点好扩展,浮点好像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点好扩展,浮点好像无解

我也在纳闷的呢!!

CLA是32位浮点处理器,它里面的寄存器是32位的,没有见怎么样将32位连接成64位的办法,也没有见到浮点数精度转换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
好像曾经见过国外一个牛人,自称用多个指针完成过,不知道真假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心思,cpu功能日益强大,计算能力不需要太在意。
如果不够了,可以尝试更好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