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运算放大器实现负极性UA级电流信号I/V转换

楼主:
如题,负极性电流信号  脉宽:10~20ns  幅度:20uA左右  要实现I/V转换  我打算采用的是OP643运算放大器  电路图是参照OP643数据手册实现的  如下图所示  不过得到的电压与计算公式V=I*R  得到的不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选用这样的运算放大器是否合适  大家可否帮忙推荐下其它运算器实现I/V转换  还有下级电压放大芯片

网友A:
加放大器的目的是什么呢?先参考成熟电路吧,另外这个幅度放大一级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下手册上的图3 你这个反向端的电流源应该接负电源吧?

网友C:
10~20ns 做起来困难是有的!

楼主的电路,反馈约等于0,即增益无穷大。 ------  或,增益等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放大器的目的是什么呢?先参考成熟电路吧,另外这个幅度放大一级肯定是不行的~

实现电流信号到电压信号的转换  后级还要放大的  成熟电路?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下手册上的图3 你这个反向端的电流源应该接负电源吧?
负电源应该怎么接呢?我对仿真都不太熟悉,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20ns 做起来困难是有的!

楼主的电路,反馈约等于0,即增益无穷大。 ------  或,增益等于1。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接的  出来的增益完全与给的公式不一样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接的  出来的增益完全与给的公式不一样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接的  出来的增益完全与给的公式不一样  还是我理解错了

10ns需要100M的带宽,楼主选的放大器在G=5的时候已经处于边缘带宽了,是很有风险的。另外你的电压幅度是20nv,而此放大器的典型offset电压是2.5mv。
你的图肯定是不对的,根据V+=V-的话,你的输出在假设放大器输入阻抗为无穷大时,输出就是0,。另外手册上不会出现这样的图,除非是你改的时候把什么丢了或者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接的  出来的增益完全与给的公式不一样  还是我理解错了

你是按手册中的图3接的吧?

仿真与实际器件一致才能得到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