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控制彩屏,图片的数据放在程序中,按理说片内FLASH够用的,可为什么编译不通?

楼主:
一开始我用RAM在线编程,因为数据太大导致编译不通过,这个我能理解,毕竟RAM不是很大。于是我就想把程序下到片内FLASH运行,这个内存大啊,有256K*16位,但是编译也通不过,这是为什么啊???求大神指点下小弟。
错误如下:1.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FT.out" not built.
          2.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ebss", size 0x258a (page 1).  Available ranges: RAML4        size: 0x1000       unused: 0x1000       max hole: 0x1000

网友A:
1、ebss存储的是变量。这一部分不能分配到flash空间。
2、CMD文件中划分给ebss的空间明显不够。用了0x258a个RAM单元,却只分配了 0x1000个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ebss存储的是变量。这一部分不能分配到flash空间。
2、CMD文件中划分给ebss的空间明显不够。用了0x258a个RAM单元,却只分配了 0x1000个单元。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改CMD文件。给ebss分配一个足够放的下0x258a的RAM地址空间

网友:
CCS可以用program之类的修饰么?

网友:
是不是图片数组没声明为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