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46最小能测量多大的电容

楼主:
各位大神,大牛,求助:看AD7746数据手册,输入范围是正负4pF,但我的电容传感器输出是零点几pF,AD7746能测出来吗?

网友:
各位路过的大牛,用过的高手,求教

网友:
如果手册中确实说明范围是正负4pF,显然,0.xpF是可以的。不过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A:
存在负值电容容量,这够奇怪的,通常应为一个中心基准值,然后在其基础上有个正负范围,中心值是零,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俺没看器件手册,不好下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在负值电容容量,这够奇怪的,通常应为一个中心基准值,然后在其基础上有个正负范围,中心值是零,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俺没看器件手册,不好下断言。

谢谢,下面是手册里说的,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Capacitance-to-digital converter
New standard insingle chip solutions
Interfaces to single or differential floating sensors
Resolution down to 4 aF (that is, up to 21ENOB)
Accuracy: 4 fF
Linearity: 0.01%
Common-mode(not changing) capacitance upto 17 pF
Full-scale (changing) capacitance range: ±4 pF
Tolerant of parasitic capacitance to ground up to 60 pF
Update rate: 10Hzto 90 Hz
Simultaneous 50 Hzand60 Hzrejection at 16Hz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可用。

Thanks!

网友A:
你最好去仔细阅读一下手册的第21页,里面对量程包括符号的意义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去仔细阅读一下手册的第21页,里面对量程包括符号的意义有详细的讲解。

好的,有问题再问你哈~.~